各位大大有多少用frsky x9d的,说说感受

楼主(2014-02-09):
如题,小弟主飞滑翔机,想换控在jr futaba等大牌控与此控间犹豫不决,希望各位使用过x9d的大大们给点建议。

楼主:
我在用,控的设置很灵活,性能很稳定,目前无失控,双向功能给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用,控的设置很灵活,性能很稳定,目前无失控,双向功能给力

不知这控的手感和做工如何?坛子里对此控没有太多评论,故不敢冒然下手

网友:
手感和做工,我个人基本满意

网友:
X9D上opentx最大的好处就是F3F的各种高级混控功能

网友(2014-07-10):
很不错,价格较低,手感不说完美,还算可以,功能在同价位的控中算非常强大的控,混控功能非常不错。

网友:
会用的爱不释手,不会用的咬牙切齿

网友A:
我同时有X9d和14SG。X9D各种功能基本我都会使用,X9D各种功能比14SG多,设置也自由,不过一般情况下14sg功能基本也够用;飞滑翔机的话,X9D 150元可以买到气压回传模块,支持升降率音频,支持中文语音播报高度米数;14SG模块贵一些,也支持升降率音频。设置的能力打个比方,X9D就像单反,14SG就像傻瓜相机。但是就像玩单反,需要研究和学习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蝴蝶刹,x9d你就要自己琢磨哪些通道如何响应摇杆的动作,自己编程;而14sg自带蝴蝶刹功能,设置起来比较方便。

射频稳定性方面x9d是没有问题的,还没听说过有失控的。

手感比便宜国产控好,不如华科尔D10,看个人要求了。我不是很喜欢X9D的手感,回中时那种“挡住”的感觉不明显,我觉得不舒服,现在还是用14SG;14SG虽然功能少一些,但是对于我来说够用了,我对手感要求较高。。。。。而且回中时中立位不是很准,比如一会可能是+0.1%,一会可能是负0.2%,总偏差应该在千分之五以下,普通飞机应该感觉不出来,但我飞3D机的,舵量较大,这种偏差影响飞机的姿态。别的倒是没什么可挑剔的。

手感方面据说能够通过换弹簧或者换掉整个摇杆组件(好像跟spectrum dx8一样的)来解决,没有试过。

楼主有关这两个控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再跟帖问我。

网友B:
蝴蝶刹是指设襟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蝴蝶刹是指设襟翼么

两个副翼全向上,两个襟翼全向下,对滑翔机起到刹车作用。我不是飞滑翔机的,大概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
高级高级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时有X9d和14SG。X9D各种功能基本我都会使用,X9D各种功能比14SG多,设置也自由,不过一般情况下14sg功 ...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我同时有X9d和14SG。X9D各种功能基本我都会使用,X9D各种功能比14SG多,设置也自由,不过一般情况下14sg功 ...

非常可观的评论!

网友:
如果你飞直升机不推荐此控。刚出的时候本想入一台,后来多方了解后决定暂缓。因为此控重点在于多通道任意组合,调节菜单过于复杂不适合直升机的设定与飞行。

网友:
飞滑翔机用这个控就对了,X9D用的开源opentx系统, 而opentx就是为滑翔机而生的,老外有套非常复杂的f3f模板可以导入研究,里面集成了可瞬间切换的各种地形模式,各种气候条件模式,已经有人验证,那套模板飞f3f确实超爽

网友:
X9D老外用的比较多,国人比较从洋媚外,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多花心思去了解它,身边有人用,总是跟我炫耀是款很好的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这里面有一些介绍,你可能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