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探讨补品电容的作用。(请点击放大看)(已更新)

楼主(2014-02-09):
结论是:普通的补品电容效果基本可以不计。
超级电容的影响会有的,要试验实际效果。

网友:
顶起。西风兄的技术贴。

网友:
是不是解决瞬间压降导致bec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來聽講學的!

网友:
等待續講!

网友:
貌似补品电容的作用如4楼所说吧……

网友:
补品电容实际上没啥作用,就是烧钱的玩意!
根本体会不到好处,只是可能性能稳定一些!

网友:
手头的土炮功放倒是用了不少补品电容,至于用在航模上有什么意义,暂时还不知道,待LZ揭晓。

网友:
没太大意义 除了用超级电容
电调上的电容还是主要起滤波作用 ESR大些的电解电容效果更好

网友:
只从理论上说把, :

假设楼主想知道,   t1-t2 的时间需要多大的电容

哪么楼主得知道, t1-t2 这个时间内要放出多少电能,

电容器有滤波,也有储能的作用,

参考资料:

求: 电容放电能力。

  放电能力与电容的储电荷量有关,电荷量 Q

电荷量的放电能力    由 电荷量=电流A*放电时间S    Q=I.t

1库伦=1A.1S     = 0.5A*2S  =2A.0.5S

电容容量= 电荷量/电压
C=Q/V

知道所需要的电流和工作时间就能推出电荷量,  除于电压得到所需要的电容容量, 多留点余量以供老化,

  航模也推出了补品的花样~~~~~     我个人认为,普通电解电容既可,放电跟不上可以多几个电容并联。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B%BB%E5%AE%B9

网友:
原理不懂,但实际测试过倒是不少。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果用在负载较小的模型上(例如飞机、车)应该还是能体验出一些效果的,但在船上几乎没有感觉,而且还会降低续航时间。

楼主:
谢谢模友关注,本帖已有更新。

网友:
似懂非懂!其實還不懂!

网友:
首先(模型)补品电容,先不要和(音响)补品电容混为一谈。
音响补品电容,追求的是通过不同电容的某些特性,在音响系统中对声音产生不同的音染,从而达靓声的目的。
在音响书中也经常有介绍,有些参数性能并不优秀的电容,通过他出来的声音就是十分好听,这也算音响补品电容中的一种 。

模型无刷电调的工作原理,决定了无刷电调电路的电流工作波型是脉冲波型 ,和开关电源电路一样,对补品电容的要求是--》低ESR 。
使用了高ESR的电容,会降低系统的性能,所在并不是所有的电容在电调上都能用。
ESR,是EquivalentSeries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连电阻”。以下是电容ESR的介绍
http://www.elecfans.com/dianzichangshi/20100726220876.html

网友:
頂西風哥哥研究跟對船模提升之精神....

网友:
个人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t1-t2的时间为何是零点几秒级的,虽然过弯过程是这个时间级别的,但是电容放电与充电的时间或许要少一个数量级,这将大大影响补偿率的计算。说的不对,欢迎指正哈。

网友:
凭什么说电容在这t1-t2时间段内就只进行了一次放电或充点呢?

网友:
微观来看,虽然电容是接在电池上的,但是电调对电机的输出方波频率会很高,对带来电池侧电压的一起***变动,这绝对不应该是零点几秒级别的,电容在船过弯的这零点几秒内应该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的充放电过程,所产生的稳压能量不应该只是一次放电的能量。

网友:
LZ起根儿上跑偏了,那些电容,压根没人拿它存的那丁点儿能量当回事。舍本逐末,辛苦的计算乃无用功。
要明白他们的价值,可:
1) 直接观测:找台示波器看下重载下的电源波纹。
2) 反证法:去掉电调原配电容,然后对比前后的温升、性能、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误会了,那些电容压根没人拿它存的那丁点儿能量当回事。舍本逐末,辛苦的计算乃无用功。
要明白他们的价 ...

去掉原配电容不是这个讨论的范围,这里指增加补品带来的作用。
我是认为原配电容就够了,不必要增加普通的补品电容。
重载下的纹波电压早就看过,起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同操控的方法有着很大的关系。
忽大忽小的油门可以令到原配电容变得温升很大,用不久电容很就会爆了。
假如说,这个电容的是透支使用的,哪怕你加普通的补品也仍然是透支的,杯水车薪啊。
跑船是很复杂的操作,无法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所以我只好从能量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其中的原理是一致的。
欢迎指教。

网友:
西风兄精神可嘉~~~不论如何,值得顶一顶!!

理论归理论,实际是实践,一样事物总有正反面,就看你如何利用,有的人装了觉得有用,有的觉得没用,都是正常的,这跟使用者本身的配置有关,跟使用的环境有关,不是比赛的话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但的确提高了保护电调的作用,再说了,一百几十的东

西,你能指望它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现实,如果是早就在组装的时候装上去了,何必另外卖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针对性,不是说什么电调,什么电机,什么船装上去都有明显效果的,有用无用,见仁见智,老实说别说补品电容,就算是一流的电

机,也都不是说装什么船配什么浆都能跑得快的~~~~~~~

网友:
西风哥的帖子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原配电容不是这个讨论的范围,这里指增加补品带来的作用。
我是认为原配电容就够了,不必要增加普通的补品电容。
重载下的纹波电压早就看过,起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同操控的方法有着很大的关系。
忽大忽小的油门可以令到原配电容变得温升很大,用不久电容很就会爆了。
假如说,这个电容的是透支使用的,哪怕你加普通的补品也仍然是透支的,杯水车薪啊。
跑船是很复杂的操作,无法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所以我只好从能量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其中的原理是一致的。
欢迎指教。

赞一下,坚持自己的观点值得称道。虽然真相总是慢慢浮现的。。。

你是对的,阅读电容厂方datasheet可知,所有ESC的滤波电容都是超额使用的(即兄所言之“透支”),大幅度地、数倍乃至数十倍地超额使用(主要是跟发热/安全/寿命直接相关的ripple current一项)。
这就像欠债,欠着债,日子也照样过,但不知哪天会被债主起诉甚至追杀。。。大家都明白,欠十万总比欠一百万被追杀的危险小得多。。。。所以,能少欠一点就少一点吧。

分享一个几年前的贴,里面的ESC滤波电容远超兄所言之1000uF,原配就有3000μF,后DIY补至6000μF。
◆ 好盈180A电调加电容,简便易行,过程分享 ◆

这货已经服役四五年,152km/h和下面这事都是它干的:
◆ 1.6秒破百!2.2秒破120! ◆

。我无法准确地定量说出增加的那几颗电容在这里帮了多大的忙。。。这就像俺的房贷,那一年,我把贷款悉数还清,知道银行不会搞我了,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网友(2014-06-04):
学习了  可是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