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叔叔阿姨,关于正向舵机和反向舵机。

楼主(2014-02-09):
叔叔阿姨,我是六年级小学生,刚入魔,我想买舵机,做一个双垂尾泡沫机。我搜集了相关资料,可是网上有人说舵机有正向和反向舵机,想请教一下,双垂尾可以用正向舵机吗?如果用,会影响性能吗?

楼主:
哦,还有,舵机辉盛好还是银燕好?

网友:
叔叔阿姨.......我也是学生。。。双垂尾么,不需要双舵机,做个联动就行了,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有,舵机辉盛好还是银燕好?

用银盐吧,辉盛假货太多了

网友:
银燕好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正向舵机与反向舵机区别是什么?

网友:
插同一通道时正反舵机摆动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正反都可以,遥控器里面可以调回来

网友:
舵机是通过接收机输出的脉宽调制信号(PWM)来旋转一定的角度,当PWM信号增加时正向舵机逆时针旋转(转出轴对着你),反向舵机是顺时针旋转,当PWM信号降低时正向舵机顺时针旋转,反向舵机是逆时针旋转。现在买舵机不需要考虑正反向了,就一个方向的。要使用双舵机同时控制两个舵面,可以通过不同的通道混控,也可以改变不同的舵机安装位改变控制方向。

网友:
非用反向舵机不可时,自己改造一下就行。

网友:
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舵机的安装位置和摇臂的角度不能更改,这时候才用到反向舵机。

楼主(2014-03-11):
明白,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好意思 咱插一题外话:这论坛里真有“阿姨”吗   有点儿好奇吔咱

网友A:
怎么配置舵机要看你的飞机具体如何操作  如果是Y线副翼 就可能需要反向舵机  如果都是独立舵机 那就不需要了  遥控器和飞控都能设置舵机方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置舵机要看你的飞机具体如何操作  如果是Y线副翼 就可能需要反向舵机  如果都是独立舵机 那就不需要 ...

Y线副翼也不一定用反向舵机。一般都是两只舵机对着装,而向同一个方向装舵机摇臂,自然会使副翼会做相反的动作。这样不论是辉胜、银燕,买同一种牌子、同规格的就行。

网友:
如果你是刚入魔,在选择机型上要选适当的。你所说的双垂尾飞机,一般都是高速机,并不适合新手。最好从上单翼、腰推的教练机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Y线副翼也不一定用反向舵机。一般都是两只舵机对着装,而向同一个方向装舵机摇臂,自然会使副翼会做相反 ...

你的当然没问题 不过谁知道Y线下的舵机需要怎么转捏  所以  可能不需要 也可能需要   如果独立舵机 当然不需要了 反正舵量都能直接调

网友(2014-04-15):
可以自己随意改变舵机方向 方法是 拆开舵机 对换舵机电机线 和电位器 两侧端点线 就可以使舵机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