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小四轴,10a电调,在接数传传程序,调参数时,为啥一个电调非常烫?有同样情况吗

楼主(2014-02-09):
250小四轴,10a电调,在接数传传程序,调参数时,为啥一个电调非常烫?有同样情况吗
接了gps  数传

网友:
你那边太重

网友A:
烫的那个在给飞控供电

楼主:
没有起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烫的那个在给飞控供电

我感觉也是,你的四轴是这样吗,温度非常高的,怕把电调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你的四轴是这样吗,温度非常高的,怕把电调烧了。

建议飞控独立供电 买个好盈的3A 5/6V可切换的那种UBEC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飞控独立供电 买个好盈的3A 5/6V可切换的那种UBEC就搞定

但是很奇怪呀,我10a 的电调,当时什么也没做,就接了gps 数传 ,还没arm了呢,电机更别说了,怎么会那么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奇怪呀,我10a 的电调,当时什么也没做,就接了gps 数传 ,还没arm了呢,电机更别说了,怎么会那么 ...

供電的電調是會比較熱的,我都是一樣,由其是開了數傳
我是用其中一電調供應全機用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奇怪呀,我10a 的电调,当时什么也没做,就接了gps 数传 ,还没arm了呢,电机更别说了,怎么会那么 ...

很正常,我的天行者20A以前用玉兔飞控也是一个烫,烫的那个就是给飞控供电的,建议独立BEC

网友D:
正常吧,, 电调的UBEC供电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電的電調是會比較熱的,我都是一樣,由其是開了數傳
我是用其中一電調供應全機用電的

哦,这个没法选吧,就一个供电的,我试了,拔了这个电调,下一个就烫了,烫还是很吓人的,不是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我的天行者20A以前用玉兔飞控也是一个烫,烫的那个就是给飞控供电的,建议独立BEC

正常就好,就怕烧了,我是240轴距的小飞机,承重直接影响到续航时间呀,现在 3s 1550 花牌电池也就6分钟左右,实在是少呀,也不知道怎么增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吧,, 电调的UBEC供电发热...

哦,你那小飞机,试了吗? 续航什么的  定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那小飞机,试了吗? 续航什么的  定点什么的

那小机机暫時放下了,現正全力在組部H680折叠,以替代450的阿福。。。。就差試飞了

网友E:
有一个的供电负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的供电负载重。

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飞控独立供电 买个好盈的3A 5/6V可切换的那种UBEC就搞定

4个电调 即使在不飞的情况下,也总有一个非常烫。
现在没用电流电压传感器,想买个带5v输出的传感器,改用传感器供电。或者传感器电调双路同时供电,可以吗?
jp1 要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我的天行者20A以前用玉兔飞控也是一个烫,烫的那个就是给飞控供电的,建议独立BEC

4个电调 即使在不飞的情况下,也总有一个非常烫。
现在没用电流电压传感器,想买个带5v输出的传感器,改用传感器供电。或者传感器电调双路同时供电,可以吗?
jp1 要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