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外场&并联充电,精灵2有原装车载充电器了~

楼主(2014-02-09):
从年前开始等待DJI的充电解决方案,四个电池充电实在太耗时间了,没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实整体成本已经超过给再购入三个原装充电器的钱了,不过考1. 是改造的乐趣。2是DJI原装充电器也不能用于其它用途,就开始DIY了。
其实自己打心里抵触自己DIY充电器,1是我自己对锂电和充电原理不精通。2是本身自己工作也知道不靠谱充电器会带来的潜在危害,咨询了身板对锂电、充电电路比较了解的朋友和同事,才敢进行下去。期待DJI尽快推出智能电池 多个充电、外场充电和放电的解决办法。。。

2.10开始改造。

  • 插头用的是TRX插头改造的,减掉塑料部分,厚度和原厂充电器插头厚度一致
  • 电源最大支持30A,电流太大,用并充板分为多路,每路安装一个限制电压、电流的电路,最大可以调整到5A;
  • 明天就上班了,估计最迟下周可以完整测试一下电池是不是可以正常充电。

2.11更新:
今天初步测试了下,充电正常,电源输出13v,通过电路板调整为12.65v,4A,连接智能电池充电正常。输入端是XT60,估计用电瓶或铁锂电池做外场电源也没问题了。不过1个电池要2个小时,估计至少得备4个电池以上才能确保不间断的玩。。。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家里一次充多个了。

2.13更新:
谢谢zrb2003提供的重要信息,已经定了最大12A的恒压恒流模块,配合电压、电流表,做一个稳定输出5.6A的充电电路。
现在这个电路,虽然说支持最大5A,但实测3A以上模块温度就不低,不适合长时间使用。 折腾更健康~

2.14更新:
今天4A电流试充了一个电池,充电没问题,不过刚开始4A电流模块温度很高,透明热塑都有些软了,如果其他朋友也要这么改,直接上12A带风扇散热的模块吧

2.16更新:
12A电源模块到了,比之前的模块做工扎实很多,单个重量220g,带温控风扇和USB输出,不错的小玩意。每个都配一个电流、电压表,不过很失误,4位LED我以为会显示到.01,结果最后一位是显示A和V。

成功开始充电,四个电池剩余电量是28%-35%,1:00开始充电,2:50用了一个小时50分,四个电池全部充完了,最快的用了一个小时45分。。。。

刚刚在TB转悠,看到有店家上架了精灵原厂的智能电池车载充电器

2.13用的5A模块,已经送人了

模块完成品

5A模块电压输出校准

个人认为最适合做智能电池的插头,TRX插头,需要剪掉塑料部分,金属部分厚度正好

制作完成的插头,插头有正负极识别,用的16AWG的硅胶线

插入智能电池的样子,金属弹片长度厚度很合适,右侧是正

套热塑管,统一用热风枪热塑起来,不喜欢用火机,不干净,尤其是浅色热塑管,容易熏黑了

热塑之后的样子

2.16新到的12A模块,实测10A以内,有风扇的情况下,温度不高,风扇是温控的,大约会在2A时断断续续启动。

本来想将线缆直接焊接在PCB上,不过PCB下方有原件阻挡,就用原来的接线座了,用热熔胶打上一点加固

为了线缆不乱跑,底部也用热熔胶固定了

挨个模块校准输出电压和最大电流,精灵2原厂充电器输出是12.65,4A。我设定的是12.65,5.5A,电流到6A时,智能电池会保护。按照上限降低了0.5A。

4个电池并联充电,最大电流大约20A,电源设定是14V,经过模块稳定到12.65,最大5.5A

网友A:
EBAY 32美金,3块电池一起充,山寨味实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AY 32美金,3块电池一起充,山寨味实足

呃。。。就是瞎折腾,哈哈,本来有两个原装充电器,分两组充也够用了,就是放假闲的无聊了,哈

网友B:
顶啊!!但是会伤电池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啊!!但是会伤电池的不?

电源最大支持30A,对于精灵2电池太大了,所以正在给每路安装限压、限流电路

网友:
留个坑 占个位

网友C:
楼主吉林省的吧  你那里的

网友D:
再开发下,把电池分解降低造价

网友:
= =有点折腾的样子,重在DIY吧

网友E:
直接把充电器的电流调小一点可以吗?

网友F:
精靈電池內部有分壓裝置!因該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吉林省的吧  你那里的

是的,吉林延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靈電池內部有分壓裝置!因該可行

是的,昨天初步试了一下,但是不能自动限流,所以电流大的话,需要做限流。

网友G:
哈哈哈,又开始折腾了。过节飞了几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又开始折腾了。过节飞了几趟?

哈哈,30、初一、初二都飞了,冻死我了。计划这周末如果天气好,再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充电器的电流调小一点可以吗?

呵呵,我这个电源不能调整电流,直给30A,所以我在每路加了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开发下,把电池分解降低造价

哈,菜鸟一个,真来不了

网友E:
既然5200MHA的电池能飞25分钟,就等于飞行时放电电流大概是15A,按2并3串算电池是3C放电。
电池本来有平衡保护,用2C 10A 充电应该没多大问题,10A充电的话大概40分钟能充满一块。
这样算,三块电池能循环飞。。。。。。。。。。。
我的第二块电和12V 12A调压模块在路上,,到手试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5200MHA的电池能飞25分钟,就等于飞行时放电电流大概是15A,按2并3串算电池是3C放电。
电池本来有平衡 ...

我比较担心,放电没问题,电芯也没问题,但是智能电池的分压电路能这么大电流么。不太懂,如果确定可行,我也弄大电流电路,呵呵

网友H:
据说里面有限流电路,最大充电电流4.4A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充电器的电流调小一点可以吗?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说里面有限流电路,最大充电电流4.4A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不担心了,哈
继续请教,如果超过4.4A是会自动停止充电,还是限流到4.4A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据说里面有限流电路,最大充电电流4.4A

试过了,最大充电电流5.8-6.0A。调压电源输出12.6V,充电电流临界点在5.9A左右,
超过5.9A后电池灯会全部熄灭重新在重新亮起,
应该是保护电路设置充电电流不能超过6A。

场外充的话 买个12V 10A左右的调压模块,调节输出到12.6V 5.8A,
有车的可以直接接点烟口或者电瓶输出给模块供电接电池充电,
也可以做一块16-24V 20A的锂电场外包给模块供电接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这个电源不能调整电流,直给30A,所以我在每路加了限流

限流可调到5.8A 场外有三块电池的话 基本可以循环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最大充电电流5.8-6.0A。调压电源输出12.6V,充电电流临界点在5.9A左右,
超过5.9A后电池灯会全 ...

非常感谢,太重要的数据了,今天又定了几套12A的电路,计划弄到5.8A试试,哈

网友I:
请问楼主,TRX插头是什么样的,我也想改造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TRX插头是什么样的,我也想改造一条。

TRX插头在第三张图,需要剪掉塑料插头部分,只保留金属插片部分。
另外,别用5A电路,,没有主动散热措施,最大也就3A,还不如原装充电器。
我订了12A的电路,多留些富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TRX插头在第三张图,需要剪掉塑料插头部分,只保留金属插片部分。
另外,别用5A电路,,没有主动散热 ...

多谢!

另外你这个电源貌似很不错,多少W的?能不能冲6S 10000的锂电池?我现在是用B6在外场给精灵电池充电。考虑以后自己装了大飞机,要买个大点的电源。

另外我看图里面,你这个电源输入好像只能接220V,有没有接线夹可以夹汽车电瓶的?

楼主:
540w的,不能直接给电池充电,如果充电后面要挂充电器,之前用A6,不过换了精灵2,A6就出了

网友:
你精灵2的充电头啥的,卖么

网友J:
感谢!感谢!我也找到这个12A的模块了,准备做一个车载充电器!

网友J:
另外,12A的模块,怎么能限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12A的模块,怎么能限流呢?

用万用表大电流档短接,调整限旋钮,万用表大约显示5.5A-5.8A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PM一下模块的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大电流档短接,调整限旋钮,万用表大约显示5.5A-5.8A就差不多了

淘宝的货都卖完了,要等两三天才有货了,我车上有三个点烟器口,四块电池可以整天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大电流档短接,调整限旋钮,万用表大约显示5.5A-5.8A就差不多了

找到一堆不知道是不是lz用的那款,求關鍵字。

网友:
实在太复杂了!帮顶

网友:
我在沈阳呵呵 这个方法对电池安全吗 我现在电池特别多 想找个给精灵电池充电的***方法

网友K:
SKYRC直接接并充板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SKYRC直接接并充板可以??

不行,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感谢!我也找到这个12A的模块了,准备做一个车载充电器!

所长,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模块的链接?我一直用逆变器,但还想折腾折腾

网友(2014-05-06):
你这个折腾的精神还是经久不息啊……

网友(2014-10-14):
很科学啊,别管什么充电器只要是12.6V 4到5A 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