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和800的区别

楼主(2014-02-09):
想入手大飞机想了解一下700和800除了电机、桨以外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网友:
名字不一样

网友:
砍头的话喷血距离不一样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是哪款700与哪款800的区别
如果同品牌,据我说知目前有:亚拓,雷虎,logo,goblin这几款800级3D飞机,其中雷虎与logo才是真800级,其余是准800级(略小)
他们之间主要区别是700级的放大版,尾管加长,旋翼加长,至于马达与齿比也相应改变
目前800级的动力配搭选择不多,如果要与700级一样暴力灵活那是更难,首先因为重量与动力问题
看你喜欢的飞行风格来定,不过看你这问题还在问,想必你的飞行技术不怎样,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哪个更稳了,很明显800级更稳
其余就靠电装配搭了,完全可以配搭到没有区别,但价格又高了一个档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是哪款700与哪款800的区别
如果同品牌,据我说知目前有:亚拓,雷虎,logo,goblin这几款800 ...

亚拓的800DFC PRO和700DFC PRO手感可以调整到几乎一样,亲眼看到薛童铭飞800震撼

网友A:
忘了你是在亚拓区问,想必是考虑800PRO DFC的
简单的区别就是700级相对的灵活暴力,800级相对稳定霸气
再者就是价格不一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800DFC PRO和700DFC PRO手感可以调整到几乎一样,亲眼看到薛童铭飞800震撼

我也看过视频,也略知道他的调试参数
800级飞机居然调到2250转与14度螺距,太吓人了
手感或许能几乎相似,但其他方面就有差别了,马达扭力持续性,电调损耗,耗电等等

网友:
侧板 尾巴  结构等等

网友:
70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800DFC PRO和700DFC PRO手感可以调整到几乎一样,亲眼看到薛童铭飞800震撼

亲眼。。哪里有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你是在亚拓区问,想必是考虑800PRO DFC的
简单的区别就是700级相对的灵活暴力,800级相对稳定霸气
再 ...

800级别要是套上个 像真壳子老霸气了就。

网友:
呵呵,还是先玩下700DFC吧,大机都是米啊。

楼主:
那如果考虑以后改航拍,700和800有区别吗?

网友:
霸气,高端上档次!

网友(2014-07-16):
感觉800飞的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考虑以后改航拍,700和800有区别吗?

700玩玩狗3航拍一点问题也没有,改装也方便5000就能搞定,如果要挂5D级别的,就一定是800了,上个禅思云台和改装套件就是2万了。700和800的航拍脚架是共用的,但是装了这货起飞和降落真的吓人,总有要炸鸡的感觉,重心太高了。

网友:
800更稳重一些

网友:
冒的莫丝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考虑以后改航拍,700和800有区别吗?

挂gopro什么的最低600或者550可以
gh3之类的就800.
看你这么问应该是800先飞练手,然后转航拍吧?
那就800飞然后改800航拍就最对了。
但是有点你需要注意的。。。千万别完全没经验用800飞行。。。
用450练习就好了。450航线飞航,800飞一两次熟悉下重量不同的感觉 就OK了

网友:
看米决定吧

网友:
价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