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09):
快开春了~!  我想给家里弄个8轴喷农药的  我先说一下配置

1。6米的架子     6340的电机     60A的电调     22的桨    wkm 飞控     10000的电池*2

第一个问题 这套配置除了自重和电池重量 还能拉多少农药

第二个问题  我有个12V的水泵   怎么才能用遥控控制水泵启停  希望能说具体点  例如 什么样的调速器  怎么接线等   无刷的水泵是不是可以用有刷的水泵  因为水泵只有红色黑色2根线

希望高手给予解答  谢谢了~!

开春 就快打农药了~!

网友A:
大8轴···喷农药···想想都期待啊···楼主喷农药记得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8轴···喷农药···想想都期待啊···楼主喷农药记得拍视频

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 怎么控制喷不喷啊

网友B:
电机性价比很高,楼主很会选啊。

电机没测试参数,没法计算续航。

水泵我觉得可以用电磁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性价比很高,楼主很会选啊。

电机没测试参数,没法计算续航。

电磁阀怎么接在遥控器的接收上啊

网友C:
土豪的农民啊,用这飞行器的活可以轻很多工人了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开关控制电磁阀的开各和关。开关用舵机控制,舵机再接到接收上。遥控上随便设置个2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的农民啊,用这飞行器的活可以轻很多工人了

不光我自己家的  我有2个舅舅  5个姨那  都可以了~!合下来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开关控制电磁阀的开各和关。开关用舵机控制,舵机再接到接收上。遥控上随便设置个2段开关
...

我解决了  玩航模多了  思路可能可开阔的多~!~    有12v 的遥控开关  30多元一个  简单的很啊

网友E:
电磁阀可用太阳能热水器自动上水的那个阀门,不贵、可靠,X宝上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可用太阳能热水器自动上水的那个阀门,不贵、可靠,X宝上有的是。

电磁阀 不如遥控开关   太重   远程遥控开关 就挺好

网友:
打地主土豪啊!

网友:
机架仿老高做个大号铝合金H8

网友:
牛逼,大八轴》》》喷农药

网友F:
第一个能拉多少不知道,不过这样感觉挺烧机器的,建议楼主考虑JR的260来试试第二个貌似可以在水阀前加个电调,然后设置个比例通道来控制,应该和直机或者多轴控制转速的原理一样,PS:我也没试过,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用个开关通道不行?

网友:
帮楼主算算啊,两块1万的电池,2000块钱,飞300个起落报废,喷一次药怎么也得备上五六组吧?飞机鸡架子就不说了,6340电机1888俩(其实这电机不适合载重,要载重还得用12S电机,比如U8),八轴也就是7000的样子,八个桨算1000,好淫白金60A250一个?八个就是2000,这么贵的架子了,怎么也得用个好飞控吧,喷农药还得用航点模式,地面站要得,最差WKM吧?其实我觉得零度双子星更安全点。(当然你要胆大用APM也行)
然后楼主高兴的去喷农药了,第一个起落还不错,就是楼主发现留空时间太短,没办法,一个DIY的小水泵就二斤多,水泵功率小,喷洒杆还得用长的,忍了,换电池。。。
第二个起落的时候隔 壁王大叔家的五岁熊孩子王二蛋用弹弓子对楼主的JJ放出了致命一击技能,但是由于自身等级太低,只碎了楼主一个碳桨,还好是八轴,歪歪扭扭降落,楼主刚要发飙,王大叔果断抢先出招:他还只是个孩子啊!!!楼主秒跪,换桨换电池……
楼主迎来了第三个起落,五分钟!一切正常!马上就自动要降落了!此时楼主突然注意到飞机降落路线旁的一个铁箱子!楼主沉思了!楼主发现飞控亮起小黄灯了!楼主惊呼了!我艹变压器!楼主抄起遥控器准备秒切姿态模式了!楼主僵住了!楼主扔掉了遥控器!楼主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能拉多少不知道,不过这样感觉挺烧机器的,建议楼主考虑JR的260来试试第二个貌似可以在水阀前加个电 ...

本来是想这么做的  但是水泵的电机 不是无刷的  所以必须买有刷的调速器  关键有刷的调速器 不知道能不能和水泵配上 所以 太麻烦  不如用遥控开关来的方便 还省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