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控的可编程功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09):
谁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听听,谢谢!

网友A:
放襟翼时,慢慢的放下去,同时平尾也一起下去一点点,以保持平飞……不知道这算不算
动一个开关后,先开起落架舱门,1~2秒后,再放起落架……这个肯定得算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568
我这个贴里讲的就是

网友C:
就是某个通道到了某个位置的时候会自动触发另外一个通道联动吧.

网友D:
可以在遥控器上编一段各个通道在什么条件下怎样运行的程序。

网友E:
我猜其实就是混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