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翼头垫片问题

楼主(2014-02-09):
今天终于入了X3啦,现在在装旋翼头的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特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按照说明书来安装发现装了4个垫片以后旋翼头很紧,然后就拆了两个只装了两个感觉刚刚好,请问各位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A:
我的X3也只装了2个(忘了是薄的还是厚的)飞了几个回合,没觉的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也只装了2个(忘了是薄的还是厚的)飞了几个回合,没觉的甚么.

呵呵,那我就安心了

网友:
我装了四个 感觉刚刚好勒 也没有很紧的感觉。。。
个人建议楼主还是先装4个 然后用手拿住桨夹的左右两边。。 用力拉下。。。 变转变拉 如果还是很紧就下两片 我就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