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胖和小胖起飞都是抛飞的吗

楼主(2014-02-09):
哪位前辈用的是胖子,想入一架,但是如果没有起落架感觉起降有困难啊

网友:
胖子有起落架的啊

网友A:
胖子的起落架不靠谱,一个降落前轮就废了,起飞还是手抛吧,没成功也很不容易炸坏,我的死胖子炸过3.4次了,依然毫发无损,只是有次内部碳杆脱落,沾上去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子的起落架不靠谱,一个降落前轮就废了,起飞还是手抛吧,没成功也很不容易炸坏,我的死胖子炸过3.4次了 ...

降落采用草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落采用草降?

是的,你在前轮的位置贴一层EPP板子或者是海绵之类的,起到降落减震和抗磨损的作用,降落的时候稍微有点速度,在地上滑2米左右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在前轮的位置贴一层EPP板子或者是海绵之类的,起到降落减震和抗磨损的作用,降落的时候稍微有点 ...

明白了,O(∩_∩)O谢谢

网友B:
友情提示 小胖子机头很脆弱 标配的层板机头木架不要省。。。
不然很容易机头轮子附近开口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 小胖子机头很脆弱 标配的层板机头木架不要省。。。
不然很容易机头轮子附近开口笑。。。

表示我的已经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我的已经笑了

很多人的机都笑了,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