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摄像头天线问题,请大神解答。

楼主(2014-02-09):
从玩具飞机上拆下了一个wifi摄像头,看到电路板上有两根天线接口(图中上部),右边一根应该是图像传输天线,想请问大神左边一根天线是干嘛用的,可不可以直接剪掉不要。多谢指教。

网友:
这个控制板也兼顾飞机的遥控功能吧
如果是那左边的天线应该就是接收机天线吧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还有另外一块板是连接电机的,那块才是控制板,而且上面也有一根天线。而且这两块板之间没有线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