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ontronik PYRO 800/850马达区别

楼主(2014-02-09):
个人比较喜欢Kontronik PYRO马达,比同级别天蝎星轻约200克,效率更高,虽然差价有1K
请教Kontronik PYRO 800/850马达区别
官网参数及资料较少,求对此款马达有研究的玩家解惑

网友A:
Pyro 800 是给直升机的, Pyro 850是给固定翼的

700级别: Pyro 750(相当于HK 4525,重量,尺寸,功率都基本一样), Pyro 800;
800级别: Pyro 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ro 800 是给直升机的, Pyro 850是给固定翼的

700级别: Pyro 750(相当于HK 4525,重量,尺寸,功率 ...

万分感谢,之前有PM过你这问题的
对了,还有两个疑问,如果马达最高转速为25000转,是否在这范围内,转速越高,扭力越大?
第二个问题
同级别马达,如PYRO800的48/40配搭不同齿比,14S电池,同样K200A电调
举例:
PYRO 800 48齿比10.7:1,K电调80%油门定速2050转
PYRO 800 40齿比8.9:1,K电调80%油门定速2050转
两个马达配搭两个齿比都能得出相同定速,这情况下优先选择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之前有PM过你这问题的
对了,还有两个疑问,如果马达最高转速为25000转,是否在这范围内,转 ...

系统没提示过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扭矩曲线一般厂家没公布,所以不太清楚;

2. 我建议 如果用14S还是选 KV400的,用12S选 KV 480; 这里做理论分析意义不大,有时候和实际应用还是有差异,既然厂家做了建议,还是听厂家的;德国佬的作风还是很严谨的,咱们自己就别折腾了。

关于这个Pyro800的马达,记得问 Mikado 的专家, 模痴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没提示过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扭矩曲线一般厂家没公布,所以不太清楚;

请问有没模痴的联系方式?关于K电调与电机请教他
PM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yro 800 是给直升机的, Pyro 850是给固定翼的

700级别: Pyro 750(相当于HK 4525,重量,尺寸,功率 ...

你好~看到很多人说850 是给固定翼的? 为什么呢?从功率来讲 同样有480 和500 KV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模痴的联系方式?关于K电调与电机请教他
PM我,谢谢

你搜他帖子,站内PM他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到很多人说850 是给固定翼的? 为什么呢?从功率来讲 同样有480 和500 KV 、?

绕线不同,KV值很低, 200左右,功率也不高

改装过的Pyro850,有500KV甚至更高的,功率也很大,可以用于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线不同,KV值很低, 200左右,功率也不高

改装过的Pyro850,有500KV甚至更高的,功率也很大,可以用 ...

明白了 我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外很多人用850作为竞速马达 之前一直都传说850是用作固定翼  确实有几款KV很低 而且是螺纹轴 那个应该是固定翼用的答疑解惑啊~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