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句,华科尔D10能遥控哈博森X4迷你4轴吗?

楼主(2014-02-09):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华科尔D10能遥控哈博森X4迷你4轴吗?

网友A:
摩过的D10,, 加了高頻头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过的D10,, 加了高頻头的可以....

哦,谢了。

网友B:
万能的的的d10,刷自制固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的的d10,刷自制固件就可以~

刷S大的固件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S大的固件行不行?

某次更新后接收机类型多了个hubsan,不过刚才看说明好像是要改动硬件才可用,sorry~

网友:
高频头+++固件

网友C:
刷固件加高频头

楼主:
谢了  怪麻烦的  还是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  怪麻烦的  还是算了

刷固件就跟下个mp3一样简单,加高频头有个烙铁就行,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就跟下个mp3一样简单,加高频头有个烙铁就行,很简单

刚玩这个  不太熟悉

网友(2014-03-25):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就跟下个mp3一样简单,加高频头有个烙铁就行,很简单

用哪个固件?是不是有D/SU/G  三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就跟下个mp3一样简单,加高频头有个烙铁就行,很简单

弱弱的问一下,加个什么高频头,随便什么的么??还是要飞什么就加什么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