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直升机

楼主(2014-02-09):
请问模拟器直升机的通道要怎么分配?
新手勿喷!

网友A:
新手问问题 问的全面点可以嘛
什么模拟器都没说。
这主流的模拟器那么多。。怎么回答你呢
而且其实基本百度搜索会比这里得到答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问题 问的全面点可以嘛
什么模拟器都没说。
这主流的模拟器那么多。。怎么回答你呢

是xtr的模拟器天8的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xtr的模拟器天8的控

一般都有说明书的啊,软件里。
控没所谓的。通道选择问题。
没有别的模拟器么,凤凰或者G4.G5.都好过这个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有说明书的啊,软件里。
控没所谓的。通道选择问题。
没有别的模拟器么,凤凰或者G4.G5.都好过这 ...

知道了

网友:
试过xtr,凤凰,感觉凤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