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mac系统的模拟器

楼主(2014-02-09):
有没有mac系统的模拟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没有!不过你可以用模拟器,但是风扇很快,发热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没有!不过你可以用模拟器,但是风扇很快,发热量很大~

不明白

网友B:
没有!一般用MAC都是高富帅,不屑用模拟器,都是直接飞。。。软件厂家就不出MAC版,出了也卖不出去

网友A:
比如我的电脑是mac的MD318,用虚拟机玩模拟器一点都不卡,就是电脑风扇响声大,电脑发热量高,明白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般用MAC都是高富帅,不屑用模拟器,都是直接飞。。。软件厂家就不出MAC版,出了也卖不出去

出了我必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的电脑是mac的MD318,用虚拟机玩模拟器一点都不卡,就是电脑风扇响声大,电脑发热量高,明白了不? ...

那你就说用虚拟机不就得了?干嘛一边前面说不能用,一边后面又说用模拟器,文字功底太好让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说用虚拟机不就得了?干嘛一边前面说不能用,一边后面又说用模拟器,文字功底太好让人看不懂。

天啊!我之前把虚拟机打成模拟器了,难怪你看不出来,我的错我的错~

网友:
最好是用电脑连上大液晶电视, 玩得舒坦

网友:
我也在期待,不过即使模拟器出了,你玩灰机的各种软件都不见得会出。。所以win是必备的。虽然用着苦逼。

网友D:
用过flightgear,控+模拟器接上电脑会被识别成游戏摇杆,然后在flightgear里面可以设置成摇杆控制。不过非常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flightgear,控+模拟器接上电脑会被识别成游戏摇杆,然后在flightgear里面可以设置成摇杆控制。不过非 ...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