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池的疑问

楼主(2014-02-09):
同样是11.1V,2200mah的3S锂
电池
,但是有20C,25C,30C,35C等不同,能用在同一架450机子上吗,如不能怎么买相应的电池呢,望前辈指教

网友A:
能用,c数大的比较暴力。
c为电池的放电倍数,20c乘以2200毫安等于最大放电电流44安,30c就是66安了(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B:
看置顶帖,多潜水。都可以用,只是放电率不同,暴力程度不同,反应到直机的动作上来理解,就是有可能某些暴力动作的完成会受到影响。

网友C:
我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D:
C数越大,所能提供的电流越大

网友E:
沙发好黄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