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Y天线的辐射增益以及在飞机上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4-02-09):
Y天线这是我个人的叫法,偶极天线或是变形偶极天线这是专业点的叫法 还是Y 天线(以下简称为“Y”)这个名字形象
看图吧!

相比较现在大行其道的三叶和四叶草天线 Y成本低 制作简单 控制好量取精度 能够得到较好的谐振效果 和发射效率
下面我就用天线模拟软件来看下Y的辐射场强图 以及优化后所得到的阵子长度 谐振频率曲线

1.总体参数:
中心频率:915MHz 波长:0.328米 优化后驻波为1.31
辐射功率:100W     辐射效:98.24%

2.阵子长度:
上部振子长度:0.07682米

下部振子长度:0.07682米

3.垂直面的辐射图
看上去像一个躺着的花生 辐射相对较强的位于花生的两端 也就是黑色 > < 所连接的区域 最大增益为1.96db   最大衰减是在正负45度和正负135度处有1db;辐射最弱的地方位于天线的底部,衰减最大值-12db。

4.3D辐射图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辐射场强

5.驻波和反射场强曲线
看驻波曲线在880MHz---950MHz 驻波比均在2以下

未完待续

编辑帖子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支持 谢谢!

下次就说下天线在飞机上的安装 以及两振子不同夹角下场强辐射的不同情况

网友:
好专业的感觉

网友:
支持讲解天线安装角度问题

网友:
好文章,顶起

网友:
技术贴一律顶

楼主:
继续盖楼
好,接下来我们就将两根振子间的角度由开始的120度变为180度,这就是dipole 偶极天线 ,
振子角度的变化带来了天线参数的变化,其中变化较大的为天线的增益和辐射方向 ,增益由
夹角120度时的1.96db增大为180度的2.14db

---------------------------------------

辐射方向看图

通过以上两张图可以看出垂直于天线振子的方向+50度和+130度以及-50度和-130度
之间天线辐射较强-1db到2.14db;沿着天线振子的方向信号最弱  显然这种天线不适
合在头顶转圈盘旋穿云飞行。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到:既然这样我把天线放倒,让天线平
行于地面这样信号就强了。信号是强了 不假 但必须要保证飞机在天线辐射方向的+50
度和+130度或-50度和-130度之间飞行,一旦超过这个区域就会失去信号。

楼主:
再放两张网上找到的图片

dipole

Y

网友(2014-03-29):
这年头会研究理论的人越来越少

网友:
请教用什么设备测的驻波?

网友:
有没有可以做5.8G的呢?

网友:
请教下这个天线模拟软件叫什么?

楼主(2014-04-30):
回楼上三位的:驻波是经过软件优化后得到的最理想的值  5.8G可以做的 天线软件是4NEC2

网友:
如何这般的专业,我等如何看的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