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航拍用什么飞控好呢?

楼主(2014-02-09):
瞎飞了一段时间,一直用的兔子2,最近准备玩航拍图传已买,但厂家消失后OSD买不到了,所以准备换飞控了。先挂狗玩,考虑以后上微单。因为经济有限,飞控+GPS+OSD考虑在2500左右。大疆、零度、XA之间犹豫不决,请各位朋友推荐一款飞控,先谢谢啦!

网友A:
这预算就naza v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预算就naza v2了

XA SuperX 普及版对比NAZA V2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XA SuperX 普及版

网友B:
SX普及版2000,OSD700,略超,但是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X普及版2000,OSD700,略超,但是更安全。

看XA的问题反映确实很少,但是用户群比较少,但是普及版只支持4轴,想后续用4轴模式装4轴8旋翼,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XA的问题反映确实很少,但是用户群比较少,但是普及版只支持4轴,想后续用4轴模式装4轴8旋翼,不知道可 ...

加600可以升到标准版六轴,再加600到专业版八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XA的问题反映确实很少,但是用户群比较少,但是普及版只支持4轴,想后续用4轴模式装4轴8旋翼,不知道可 ...

不行,只能升级8轴X8模式。SX硬件是跟WKM一个级别,不能和NAZA比,SX功能少(航拍够了),手感一般(油门中位点死区大,上下各5%,适合新手不适合熟练的),但贵在稳定性强,我手上三套SX了,炸过一次,但还没有过莫名其妙的炸过。虽然XA这公司很不靠谱吧,但不得不说SX这飞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只能升级8轴X8模式。SX硬件是跟WKM一个级别,不能和NAZA比,SX功能少(航拍够了),手感一般(油门 ...

谢谢!那能帮我量一下SX飞控传感器模块的尺寸吗,网上查不到,我要在机架上预留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能帮我量一下SX飞控传感器模块的尺寸吗,网上查不到,我要在机架上预留位置。

35*4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画图去。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