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150G的 3D 3毫米epp 用银燕ES 9251够吗

楼主(2014-02-10):
150G的  3D 3毫米epp 用银燕ES 9251够吗,没有飞过 F3P  求推荐舵机,银燕 2.5G 舵机只有0.4不到的力量,不知道够不够啊。、

网友:
貌似不够。
一般,副翼用8-9g。
尾翼用5g舵机。

网友:
舵机不要省,力量很重要

网友:
楼上高手,听他的,准没错。
可以搜搜楼上的帖子,很详细的制作,看了大有裨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我用4个银燕ES9051。

网友:
应该够用的

网友A:
9051是现在便宜5克舵机里精度最好的 如果是用4个的话我觉得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51是现在便宜5克舵机里精度最好的 如果是用4个的话我觉得可以用

谢谢~!可能 还是准备用3个的

网友:
可以用  但是肯定不够用
舵机不能省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