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在家里练悬停,其实还是挺好玩的

楼主(2014-02-10):
【视频:在家里练悬停,飞得有点渣】?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A:
先把飞机调好吧,这样飞的不累?

网友:
打到东西就好玩了

网友B:
450这级别尽量别在家里玩吧。。。除非你家有超大阳台,阳台里没有怕打的动力,自己躲在屋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飞机调好吧,这样飞的不累?

看来是老模友了,能看出我飞机有问题,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我飞机的尾巴一直飘,我改了皮传,感度已经调到最高,但是尾巴还是会慢慢往右飘,一直无法解决,目前我就发现了这一个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新手入魔,才刚刚飞会对尾,而且还不是对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这级别尽量别在家里玩吧。。。除非你家有超大阳台,阳台里没有怕打的动力,自己躲在屋里控制。。。。

😁其实家里有很大的阳台,但是有点冷,而且风大,不敢到阳台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家里有很大的阳台,但是有点冷,而且风大,不敢到阳台飞

改了皮穿是不是改短了尾管????

网友C:
控要是能换2.4G的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皮穿是不是改短了尾管????

没改短尾管,现在有加长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要是能换2.4G的就换了吧。

钟爱拉天线的控,所以一直不想换,可能到时换一个高频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老模友了,能看出我飞机有问题,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我飞机的尾巴一直飘,我改了皮传,感度已经调 ...

我的450l跟你的一样,也是尾巴右飘,求解决

网友E:
在家。你要作死的节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家。你要作死的节奏么

家里够大,没啥问题,上次看见别人还在阳台飞呢,还没我家里这块地方三分之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l跟你的一样,也是尾巴右飘,求解决

我现在还解决不了,苦恼中,现在用的是K8三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老模友了,能看出我飞机有问题,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我飞机的尾巴一直飘,我改了皮传,感度已经调 ...

漂的问题很好解决,把尾巴中心块往左边移动调整一下就行了(把尾拉杆调短点),可是我看飞行过程中你还要不断的往后拉着飞机才行,这可就不太对了,调好后的K8在这么大的地方应该可以脱控两秒以上的,估计你的飞机在前面修正上有问题,随便猜一下你用的是双灯版的吧

网友F:
K8要经过空中自动调整后才好飞。进入电脑界面,点选旋翼头和尾部两个板块右上角的博士帽,勾选回路控制,飞定点自旋,连续快慢速自旋顺时针逆时针各5圈以上,落地后连接电脑,会发现回路控制的两个数值都变了,把对勾去掉。然后点选定自动微调,退出后控开HOLD,油门最大,飞机接电进入自动微调模式,油门拉到中点附近关HOLD起飞(注意电调要缓启动,起飞前油门不能拉到底,否则就退出自动微调模式了),飞悬停2分钟,尽量争取几次数秒的脱控,尽量稳住飞机不要飞其他动作,落地油门拉到底。接电脑,会发现十字盘各舵有微小调整,微调时间绿色满格,把自动微调的对勾去掉退出。好了,自动调整完成,再飞飞看,是不是稳多了

网友:
飞起来好累啊 尾巴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K8要经过空中自动调整后才好飞。进入电脑界面,点选旋翼头和尾部两个板块右上角的博士帽,勾选回路控制,飞 ...

好的,试试看

网友:
怎么感觉尾巴一直没锁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K8要经过空中自动调整后才好飞。进入电脑界面,点选旋翼头和尾部两个板块右上角的博士帽,勾选回路控制,飞 ...

学习了,原来K8的自动微调和博士帽是这样用的,有没有更详细的官方说明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原来K8的自动微调和博士帽是这样用的,有没有更详细的官方说明文档?

说明书文档软件包就有

网友:
lz是炫技吗 哈哈

楼主:
你没发现我飞得很渣吗?

网友:
玩的够疯了

网友:
总能学到知识

楼主:
其实是太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