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槽非凡433,我说一下个人的看法

楼主(2014-02-10):
昨天有基友发了个433丢机的帖子,我也跟帖吐槽了一下,今天折腾剑3到现在,控是GT3B,大家都知道2.4g的控水面有反射,浪花大信号有延迟,甚至失控,突然想到用433解决,就拿自己的非凡433测试了下,最后完美解决,中途遇到的问题也是我现在想说的,对于转发模式,433有深度失控保护,就是说要设置2次失控保护,一次是控对地面2.4G接收的失控保护,另外是433自己的失控保护,我想丢给的原因是不是由于疏忽就设置了2.4G的失控保护,没有设置433的,发生的情况就是飞机平衡模式飞出去,距离远后造成433接收不到信号了,这时候电调会降低功率,但状态不是返航,按当前模式飞机就飘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如果在433有信号的情况下,你关遥控器,飞机会收到指令返航,这就是给人造成的假象,已经测试成功了,如果不关控的情况下,你直接给433断电,飞机肯定按当前模式飘走,这个我已经在折腾船的时候遇到了,433断电,电调功率降低,螺旋桨继续在转,不过是25%的油门量,我也算FPV新人用过的设备也不多,433也丢机了,一个月找回来了,自己现在也忘记当时有没有设置深度失控保护,我想再试试看能回来不,这年头做生意都不容易,大家也不要轻易的诋毁某个品牌,品牌多了有可选性,竞争也有了,都是为航模谋福利,最后声明:我不是什么托,好坏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看到,以上都是新人的一些看法,说的不对,请大家原谅。

网友:
支持!理性吐槽~

网友:
这哥们的说法比较中肯,我赞成

网友A:
直接关控 和直接断电  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也想上非凡433,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关控 和直接断电  不是一回事?

433和遥控器2个都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关控 和直接断电  不是一回事?

遥控器断电433发射机断电

的确不一样。 需要设置两重失控保护,就算切糕,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我想问下433接收的失控保护设置方法,我理解是不是把遥控器达到返航的相应位置,在433接受上按住设置按钮进行设置

网友:
围观学习准备入手4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433接收的失控保护设置方法,我理解是不是把遥控器达到返航的相应位置,在433接受上按住设置按 ...

非凡的方法:

设置方法:将遥控器的每个通道都拨到失控时候的舵量,然后按住发射机功能键1.5秒,发射机指示灯会变为橙色,同时接收机指示灯会红蓝交替闪烁一下,说明设置成功并已保存到接收机。

网友:
非凡的人品太差,东西不会好!当贼也就罢了,赤裸裸盗版别人的东西,还理直气壮的,说别人诋毁,署名盗版,真是脸皮够厚的!

网友:
理性对待每个产品。

网友:
没有非凡f2,433,就像没有了AMD的intel

网友:
还是那句话  不管什么433 地面测试要做足啊!  在失控边缘附近 反复测试是否稳定切回回家模式   可以在大点的小区里面测试  几百米就可以失控了!不用跑多远

网友:
其实每个433都有这方面的说明,我就是接收机和433接收机都设置了失控保护,要认真阅读说明书!A控433用户,切糕433用户,非凡433用户

网友(2014-05-21):
楼主说的问题不是产品问题。

不管什么产品,说明书一定要读透了。

其实控和433都要设失控保护,这个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事。和产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