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计算软件怎么看推力?附图

楼主(2014-02-10):
下载的,是双天电机开发的,我想同规格的它厂电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选好电机型号和电池电压后会自动计算出使用不同桨的一些参数,哪里可以看到推力??我只看到一个Thrust的参数,单位是gf,我想应该是推力,但按我们平常说的多少克为单位的如何换算??

网友:
我一般都在这个网站上面算,推荐你试试,挺好用的。http://www.ecalc.ch/indexcalc.htm

网友:
型号好多啊!

网友:
红框里的数字是全油门下的拉力值。不同厂家电机的结构设计和绕线方式不同,差别可能会很大,仅供参考就好。

网友:
1gf就是表示一克推力,一般力的单位是牛顿,但如果用质量单位表示力,后面都加个f (force,力),比如1gf=1g推力,1kgf=1kg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