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910kv9寸4s电池,挂微单怎么样?

楼主(2014-02-10):
2814电机,4s5200,轴距太小只能挂9寸浆。

网友:
技术问题,不懂,等老鸟。

楼主:
四个电机有六公斤拉力,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四轴推重比达到多少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电机有六公斤拉力,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四轴推重比达到多少最好!

你算的极限拉力吧另外9寸桨 应该用1100kv

楼主:
换1100kv的话,40a电调又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1100kv的话,40a电调又不够用了!

电流太大了 需要考虑高s了 不然'''''问题很大的

网友:
如果你带微单云台和微单,估计你起飞不到2分钟就得下来。不信试试吧!

网友:
恐怕不行,储备动力太小,带微单的话浆也小了,非常吃力

网友:
挂狗差不多

网友:
电老虎四个,动力稍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