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大家多少级风一下飞多旋翼

楼主(2014-02-10):
想了解下大家多少级风一下飞多旋翼?本人新手,2级以上风就不敢飞了

网友:
看你多轴的大小了

网友A:
六级风飞过。。。。悟空很稳,xa摆动,apm跳舞。。。。

网友:
我们在海上飞过六七级的大风大浪!

网友:
一般是天气预报显示3级风就敢飞,有的时候4级也飞,就是掉高有点严重

楼主:
看来是我太小心了,改天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级风飞过。。。。悟空很稳,xa摆动,apm跳舞。。。。

很明显APM没调好嘛
也有可能是用的比较老的固件,2.91前或者3.0前。

网友B:
抗多大的风1看配置2看飞控。

如果比较重,或者动力余量足,那么一般比较抗风。(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还有就是看飞控。KK MWC就不怎么抗风了。。或者说KK是完全不抗。。APM调好之后就很抗,56级飞的不少,论坛也有大把视频,斜过来抗风的。

最NB的抗风的开源飞控我见过的就是AQ了。。。。最大8级风在那斜的夸张的角度,就是定在那不动,简直吊炸天。但是这个调试也基本是所有飞控中最难的。

注意我这里说的抗风性都是花一定精力去认真调试好的,调好和没调好差的非常大,不可一概而论。
我自己的330,没调好时候抖得厉害,然后我认真做了平衡和减震后,在室内用了一块电看曲线调好了Rate PID,然后第二块电在外面调了下stab P和定高和GPS的PID。两块电之后轻松5级风钉钉子。
调试这东西。。稍微花点时间研究研究,非常有意思,也很简单的。。

楼主:
kingofpop发表于2014-02-10 11:13:21
抗多大的风1看配置2看飞控。

如果比较重,或者动力余量足,那么一般比较抗风。(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还有就是看飞控。KK MWC就不怎么抗风了。。或者说KK是完全不抗。。APM调好之后就很抗,56级飞的不少,论坛也有大把视频,斜过来抗风的。

最NB的抗风的开源飞控我见过的就是AQ了。。。。最大8级风在那斜的夸张的角度,就是定在那不动,简直吊炸天。但是这个调试也基本是所有飞控中最难的。

注意我这里说的抗风性都是花一定精力去认真调试好的,调好和没调好差的非常大,不可一概而论。
我自己的330,没调好时候抖得厉害,然后我认真做了平衡和减震后,在室内用了一块电看曲线调好了Rate PID,然后第二块电在外面调了下stab P和定高和GPS的PID。两块电之后轻松5级风钉钉子。
调试这东西。。稍微花点时间研究研究,非常有意思,也很简单的。。
我用apm 6轴 3kg起飞。基本都是没风或者微风飞过,挺稳的。看到2级以上风就不敢了。怕到时候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抗多大的风1看配置2看飞控。

如果比较重,或者动力余量足,那么一般比较抗风。(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

膜拜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抗多大的风1看配置2看飞控。

如果比较重,或者动力余量足,那么一般比较抗风。(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

懇求 apm pid 调试教程.... (请问如何看曲線调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抗多大的风1看配置2看飞控。

如果比较重,或者动力余量足,那么一般比较抗风。(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

我五级风飞过mwc的,当然,gps肯定不行,那玩意没风都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抗多大的风1看配置2看飞控。

如果比较重,或者动力余量足,那么一般比较抗风。(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

难道大师你就是传说中国内少数几个会调PID的人之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五级风飞过mwc的,当然,gps肯定不行,那玩意没风都飘

手动KK也行哇。。。

网友:
抗不抗风与机体的配置有很大的关西飞控修正能力有限,你可以先从简单的搭配不同桨来测试,持续的风在吹我反而不怕,我怕大的阵风那真的会让人措手不及,甚至会瞬间吹翻飞机,尤其在山区飞行风向乱七八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懇求 apm pid 调试教程.... (请问如何看曲線调参)

之前有个人发了个神贴。连接稍后找给你,然后在地面站上,第一个页面,右边地图下面有个小框框可以打钩,后面的字是turning,打完以后可以实时看到各传感器的数值或者是融合好的各个轴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KK也行哇。。。

楼主提问题不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人发了个神贴。连接稍后找给你,然后在地面站上,第一个页面,右边地图下面有个小框框可以打钩 ...

謝謝! 坐等連接……

网友:
gzw_8097发表于2014-02-10 11:56:04

我用apm 6轴 3kg起飞。基本都是没风或者微风飞过,挺稳的。看到2级以上风就不敢了。怕到时候下不来

你好,能加你qq吗?我是普陀区的,也算半个新手     我的qq 987205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