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啊!船被我拆成一堆零件了!

楼主(2014-02-10):
船跑不起来干脆拆了重新装大哥们给点建议啊新手啊!!!!

网友:
沙发 别把零件给丢了

网友:
先拆的后装,后拆的先装,最后最怕的不是少个螺丝,而是多个什么..........

楼主:
重装轴系咋定位呢?这船只有一个压浪板需要再装一个不?用哪种环氧树脂粘呢?需不需要把船从中间切开?

网友:
玩模型就是爱折腾

网友A:
这不是以前那台金银色的吗,发动机有调好吗,双针化油器调整比较细腻,新手建议使用滚筒化油器,简单

网友:
是FSR-V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借下回复 新手买MONO合适 还是O艇 玩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以前那台金银色的吗,发动机有调好吗,双针化油器调整比较细腻,新手建议使用滚筒化油器,简单

好眼力!!!

网友:
国内能独立装V艇的也就有数的几个人,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关于轴系安装,本坛顶置的两个帖里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加装压浪板不需要把船从中间切开。另外,很佩服你在不确定用什么环氧树脂的情况下,就把船拆成这样。

网友:
卖零件得了 别折腾了

网友:
自己琢磨慢慢装

网友B:
肢解自己的爱船,感觉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肢解自己的爱船,感觉怎样?

拆了就觉得头大了

网友:
先洗洗吧~

网友:
你是纯粹瞎折腾。

网友:
V不是那么好装的  装V装的好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我看你是纯粹瞎折腾

网友C:
这船应该没问题,估计发动机问题比较大

网友D(2015-03-19):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E:
很给力!这不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