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米翼展太阳能动力滑翔机可行性分析~~~标题要长长长~~~~

楼主(2014-02-10):
(技术交流请勿谈论价格及购买方式,斑竹留)
最近在网上研究太阳能滑翔机
想做一架4米翼展展舷比10左右的滑翔机,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可行性~
动力组

125*125mm 单晶硅片X90片,45一组串联,2组并联,15X3片一块机翼,长度是1875mm,宽度375mm,所以机翼尺寸大概是4米X0.4米
电压最大0.53X45=23.85V,电流最大5.32X2=10.64A,功率最大2.85X90=256.5W,接23V左右稳压电路。
电机用4114盘式,桨18寸,6S下5A-10A推力是1100-1700G,力效8-10左右
电池单片8-10g,电池组重量应该可以控制在1000g左右。
其他重量不知能不能控制在3KG。这样晴天理想情况推重比可以上到30%-40%
机翼主要用碳纤+轻木,电池片放里面,主梁至前缘前放1片,主梁至后缘放2片,上层蒙全透明蒙皮。
机翼做成3段对插。1.4米左右3段(主要考虑携带性)
机身尾部用1米长左右3k碳卷管。尾翼是用V尾还是常规好?翼型选用什么?机翼如果不带上反角问题大不大?
起飞考虑用橡皮筋弹射起飞(弹射起飞可能机身强度要提高),或者用辅助轮(用辅助轮的话怕动力不够,可能还要加装备用动力系统)
备用6S锂电或者超级电容
用锂电的话配合太阳能电池板充电是个问题
法拉电容与太阳能电路系统配合比较好,用2.7V 100f (体积22X22X45mm)10个串联,体积44x45x110mm,加均压电路系统,机舱刚可以装下,串联后参数是27V 10f,电压降到10V左右大概可以提供10A电流10秒以上,起飞可以助力或者紧急情况下应急用。
到时候看飞的情况再加装飞控及FPV,目标是超长滞空时间UAV~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分析的不错 我们都比赛飞了两年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 我们都比赛飞了两年了

谢谢,2楼的大神飞机配置能发一下吗?好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 我们都比赛飞了两年了

你是西工大的?同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大神飞机配置能发一下吗?好做参考~

配置不太方便说,只能说难度不大,尤其是光照充足时。
想要像照片中一样在阴天成功起飞需要一定功力

网友B:
我们教研室有翼展7m的,用的美国sunpower的电池片(和太阳神的一样),但实际上标称20%的效率根本达不到,因为那个数值是在25度的环境下测得,实际上太阳能电池板的表面在60度以上。。。。

网友:
再说一句,教研室也有翼展5米的,5m约等于7除根号2,也就是小一倍的飞机,由于雷诺数小,5米的气动性能要明显差与7m,所以这种东西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太方便说,只能说难度不大,尤其是光照充足时。
想要像照片中一样在阴天成功起飞需要一定功力

大神留个QQ,小弟咨询点问题。

网友:
我觉得利用电池片的物理特性,作为受力的一部分可以减轻很大一部分重量。V尾轻,好多滑翔机都用V尾,但是太阳能包括人力飞机,还是常规布局的多。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对电子方面一窍不通,楼主来探讨一下。

楼主:
纯的单晶/多晶硅片厚度只有200微米,非常脆~一碰即碎~能安全焊好装到机翼上已经不容易了~
而可弯曲的柔性晶片某宝上能买到的效率只有10%左右,而且功重比很低~~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效率低下是个瓶颈啊!!等待高功率的太阳能电池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教研室有翼展7m的,用的美国sunpower的电池片(和太阳神的一样),但实际上标称20%的效率根本达不到, ...

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啊~

某宝上可以买到

想请问这个到底能不能弯曲?我在1688上查到是可以30度弯曲,但是某宝买家说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啊~

某宝上可以买到

我们和汉能公司合作(sunpower被汉能收购),所以电池片是从美国运来的,表面有封装,所以可以弯曲直接做蒙皮,你看的那种可以轻微弯曲,十分易碎,而且sunpower貌似没有国内生产,不知道是真是假,30度应该不可能。

网友:
易碎是问题,以前见到过太阳能飞机的残骸,轻轻一碰,电池板全碎了,但是薄膜电池效率又太低...总之现阶段比较困难,估计5-10年之后才能普及

网友:
又见太阳能,哈哈,这个没有团队协作,没有理论实践积累的话,能够你干个两年的。旭哥又在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