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既然用2.4G遥控,可否直接用手机加App玩房车漂移

楼主(2014-02-10):
看到淘宝也有很多用手机遥控的模型了,我们能否也抛弃遥控器,直接用手机,而且还能集成视频呢。 那岂不更爽歪歪?  有么有现成的改装啊?

网友:
可以吗?这样的话最好

楼主:
原理是可以行的,也是很成熟的

楼主:
看到有一款,小米飞车就是这样的控制的, 所以应该是可以改造的 有没这方面的技术牛人啊?

网友A:
这是可以的,写个APP 控制蓝牙硬件 车上加装个单片机一个蓝牙模块 绝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的,写个APP 控制蓝牙硬件 车上加装个单片机一个蓝牙模块 绝逼可以

wifi 和蓝牙都可以 ,但蓝牙肯定要4.0的才行

网友:
距离是硬伤

楼主:
用wifi  应该可以2-3百米了,玩车也差不多够了。 主要是比较集中,再有个视频 就像玩游戏一样 多爽

网友(2021-10-05):
距离,手感,延迟…都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