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疆提个建议,关于h3-2d

楼主(2014-02-10):
狗思
云台
效果真心好,但是我不明白,既然狗3后面的30pin接口用上了,为什么不把录制功能开发出来,这个成本花不了几块钱吧?期待改进,同时也希望给我们老客户升级

网友A:
这个意义不大,除非可以在空中可以通过遥控的开关切换摄像和控制照相。

楼主:
切换可能困难,但是录制开关比较简单。没有录制开关的话,飞一圈,拍十分钟,能用的两三分钟,素材保存大量不必要的镜头。

网友B:
要建议 就太多了, 又贵又难用, +小精2 拍一段 有效镜头10%不到

网友C:
能把现在的搞好就不错了!一是云台俯仰跟失控回航开关冲突,X3。二是云台俯仰角度:更新后只有0-90度了。建议加向上的仰角35度。三是云台俯仰的控制速度快了点,最好能在软件上调节。以上这些俄版云台都能实现

楼主:
不明白为啥取消俯仰?

网友D:
我觉是最重要的是把视频线输出能够有12V就好了,可以经图传供电,现在还有接一个电源模块,好麻烦,也好乱的,不过dji会视这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