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机求助

楼主(2014-02-10):
请问是四旋翼好飞还是直升机好飞,直升机好调还是四旋翼好调,那种适合垂直起降类的新手。

网友A:
无论是飞还是调,多旋翼都比直机好弄些。建议你先在模拟器上体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飞还是调,多旋翼都比直机好弄些。建议你先在模拟器上体会一下。

那种适合垂直起降类的新手。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种适合垂直起降类的新手。

看你准备玩什么类型的,每种类型都有容易上手的模型,选定类型,然后再选机型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准备玩什么类型的,每种类型都有容易上手的模型,选定类型,然后再选机型就容易多了。

网友:
建议直机,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