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悬停时是等机机偏了在调整回来还是“不管”机机自己在那里调整摇杆,还是机...

楼主(2014-02-10):
请教各位大神:直升机悬停时是等机机偏了在调整回来还是“不管”机机自己在那里调整摇杆,还是机机准备偏时调整啊?

网友A:
个人感觉,悬停时JJ不动,手不用动;感觉JJ要偏了,做提前量手小动(需要多飞才能找到手感)。

网友:
如果有先见之明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悬停时JJ不动,手不用动;感觉JJ要偏了,做提前量手小动(需要多飞才能找到手感)。

我也同意,最好能在飞机要偏之前一点就修正。

其实我觉得学悬停最主要是学感觉,通过感觉风向、引擎的声音、飞机正在的动作和惯性等,学感应飞机将要发生的动向。

网友:
需要欲判

网友:
感觉是欲判不能啊

网友:
需要经验

网友:
和骑自行车一个道理,不要考虑会往那边倒,只要考虑保证前进的方向正确

网友:
提前小幅度修正。如果是有副翼的话基本一直要小碎舵修正的尤其是在定点降落的时候。多练多飞就知道怎么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