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关于E300和F550套机动力的区别

楼主(2014-02-10):
DJE300动力和F550套装里的动力有什么区别啊,电机好像是一样的吧?
小白我入魔多轴,想弄个F550,现在纠结使用F550套机动力还是E300……好人帮忙讲解一下啊在此谢过

网友A:
建议买空机回来上E300套,550原配动力只有8寸桨和10寸桨,8寸桨耗电太快,10寸桨电机负荷太大,E300的9寸就刚刚好,而且E300动力套平衡做得很好,用推荐感度的话机身会有震动,建议基础感度用默认,然后再按照个人操作手感适当调高姿态感度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正好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空机回来上E300套,550原配动力只有8寸桨和10寸桨,8寸桨耗电太快,10寸桨电机负荷太大,E300的9寸就 ...

谢谢,学习了,乐于助人带来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正好我也想知道

呵呵,那就帮我顶贴吧,咱俩都学习学习

网友C:
e300是專為航拍設計的,電機平衡因該做的不錯、電調曲線柔和
f550 10吋槳很不穩定! 8吋負載能力差 9吋因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e300是專為航拍設計的,電機平衡因該做的不錯、電調曲線柔和
f550 10吋槳很不穩定! 8吋負載能力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祝好运

网友:
E300装F550正合适 航拍比较稳 很好用
E600是12寸桨 不能用在F550上 桨会打架
E300是单个电机推荐负载300克 E600是单个电机推荐负载600克 两款电机是不同的 桨的尺寸也是不同的 当然价格也是不同的

网友:
给你点过

网友D:
刚订了f550机架和e300套装,替换我的f4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订了f550机架和e300套装,替换我的f450

恭喜,我也正准备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订了f550机架和e300套装,替换我的f450

E300效果怎样?
我也是在犹豫 现在F450 准备升F550 但是纠结续航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300效果怎样?
我也是在犹豫 现在F450 准备升F550 但是纠结续航能力

东西刚到,把电调焊到小电路板还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西刚到,把电调焊到小电路板还有点难度

试了吗  续航能力????
什么配置?有多长时间续航?挂狗?

网友(2014-04-19):
同样想知道啊!!坐等大神

网友:
学习了,乐于助人带来好运

网友(2015-01-25):
学习了!感觉E300的拉力有点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空机回来上E300套,550原配动力只有8寸桨和10寸桨,8寸桨耗电太快,10寸桨电机负荷太大,E300的9寸就 ...

现在F550的动力就是E300,老款的红电机不出了

网友:
我发现好像现在出来的F450和F550套装直接配的E300动力吧,我入的F450动力套装,里面配的就是E300电调,2212电机,和9443的桨,这个9443的桨是不是就是九寸的,我没有量呵呵!

网友:
好像现在出来的F450和F550套装直接配的E300动力吧,我入的F450动力套里面配的就是E300电调,2212电机,和9443的桨,这个9443的桨是不是就是九寸的,我没有量呵呵!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F:
现在F550的动力就是E300,老款的红电机不出了

那时我一年前的回复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