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skyrc rs16

楼主(2014-02-10):
一直想买个体积小的充电器,无意间淘宝看见了,就拿下了,大电源4010冲小电池太折腾,b6电流太小,这个有16a电流,操作和b6差不多就是,中间的小十字健,有点单薄先上照片,还没充电下午充电试试,给大家上图。

网友:
我去年11月刚上市吃螃蟹的,自己配的明伟开关电源。中间那个十字键是挺失败的,轻轻一拨就出来了。个头小,电流大,充电器里的小钢炮。连电脑充电过程中偶尔会CONNECT FAIL,重启下就好,不知何原因。

网友(2014-07-25):
请问那个电源模块有多重,我想买个旅游时用,查了一圈,没有标,麻烦楼主给秤秤

网友(2014-10-28):
我今天也买了一套,连电源总共830元。

网友:
性价比不高,平衡电流多大?充电快不快?来个横向对比撒。如果充电速度快还说得过去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是车模用的,不太适合航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是车模用的,不太适合航模用~~

愿闻其详,请教下两者分别有什么要求?

网友:
180w就这么大个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愿闻其详,请教下两者分别有什么要求?

竞赛级车模电池,多数是2S单个的硬壳电池航模电高电压高高容量的

2S硬壳电池,RS16开10A充电已经很快了,等车模调车,暖胎等工作做完,电池已经充好了两块
要是让RS16冲个6S 5000mah电池,估计很快就没有耐性玩了

RS16充电器,EFUEL 230W/17A电源SKYRC TIRE WARMER暖胎机,这三个组合设备,在电房赛场很常见的,很多摩友都有用这套设备。而其他地方,貌似用的人不多~~~~

记得蝎子哥也是玩车模的,好像是offroad类型,对吧~~~offroad车型除了10仔短卡和10仔越野用这个充电器也不错(好像用的人也不多),8仔只能望而心叹了~~~~~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平衡时间长不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竞赛级车模电池,多数是2S单个的硬壳电池航模电高电压高高容量的

2S硬壳电池,RS16开10A充电已经很快了,等车模调车,暖胎等工作做完,电池已经充好了两块
要是让RS16冲个6S 5000mah电池,估计很快就没有耐性玩了

RS16充电器,EFUEL 230W/17A电源SKYRC TIRE WARMER暖胎机,这三个组合设备,在电房赛场很常见的,很多摩友都有用这套设备。而其他地方,貌似用的人不多~~~~

记得蝎子哥也是玩车模的,好像是offroad类型,对吧~~~offroad车型除了10仔短卡和10仔越野用这个充电器也不错(好像用的人也不多),8仔只能望而心叹了~~~~~

兄弟好记性!

我是高压偏执狂,当年玩车就是6S 5000mAh(1/8 Truggy),实际上就是直接用软包飞机电。所以充电器也一直是跟飞机通用。

如今1/10车的2S硬壳电动不动就6000~8000mAh,5C充的话就奔着40A去了。外场要想两块电池轮着跑的话充电器没点蛮力还真顶不上劲。

所以,车模对充电电流的需求并不比空模低多少,实际上反而更殷切,大电流充电器反而更适合车模。
兼顾成本,1/10电房的充电器应当是低压大电流(虽然不合理,怎奈竞赛规则所限),比如40A@2S,20A@4S,13A@6S.... Hyperion Style。。。
如果玩Truggy,40A@6S的KW级充电器还是有必要的。车模跟空模殊途同归了。

话说车模电池现在都70C 100C了,甚至150C也有人敢写,神一般的指标。相对而言空模领域实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好记性!

我是高压偏执狂,当年玩车就是6S 5000mAh(1/8 Truggy),实际上就是直接用软 ...

蝎子哥,6s玩车,8仔的传动系统受不了的,寿命很短……

我们这边也有玩电卡车的,也是4s一体电池,用的是卡车马达,rx8卡车马达,一样强劲,一块电池没用完,电池就能充好……

6s太伤车,所以我们这边很少人用,本来电车动力就过剩了,再在电池上也超标,那就只能多掏钱买零件了

网友:
一口气玩四块电池,人都受不了,累呀,我们这边有赛道,都是跑赛道的。

最难解决的不是充电,而是电池冷却,夏天,第二组电跑玩,第一组电还是热乎乎的,这还是用了三只并排暴力风扇吹的结果,南方气温高没办法……
我们两台720duo,供三个人用刚好合适……

不过现在不玩电车了,转战油动,带足燃料,可以爽玩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