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款ESC但电容脚接驳位不同有景响吗?

楼主(2014-02-10):
外皮损坏重包,发觉电容脚接驳位不同有景响吗?

网友:
放心吧,本来就是并联的,焊锡飞上去了而已

网友:
是在不放心用万用表测一测是不是并联就行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用,意外加固

网友:
想买这个电调,感觉有点贵,楼主把这个电调研究清楚分享一下经验呗

楼主:
谢谢各位。可安心用

网友:
电容是手工焊接上去的  焊工不过关   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同一極(貌似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