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卡萨鱼雷艇已经基本完工,测试视频首度发布,在第一楼,姿态,速度,稳定性都满意!

楼主(2014-02-10):
设计思路:
1、火力优先,动力其次
2、可玩性要高
3、安全可靠,未来可以升级
4、模块化建造,模块未来可以替换
5、力求完美
功能实现:
1、火箭鱼雷的发射。火箭发动机,自动点火(材料买到测试中)
2、可加转导 弹发射架,初步前主炮,可以旋转,可以俯仰,旋转用180度舵机,俯仰用飞机蜗杆起落架反装,导 弹使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可以装战斗部,战斗部可baozha,射程100米   (材料买到测试中
3、发烟,自动点火头和烟饼材料买到测试中
4、后主炮改为水炮,用蠕动泵,冷却水当进水,发射的时候还能加强散热,哈哈。(不做了,因为散热很好,不需要)
5、灯光,舱室内有灯光,航行有大灯,接收机供电,遥控车灯光 (完工)
6、铜舵,多买了一对。
7、双540高速电机推进,加一路豹子3660和好盈海王120a电调,这样的好处是,一路坏了,还有一路,两路电路单独。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完工)
8、音响,准备中,有现成模块
9、买的10通道双向传输的好处是:知道发射电压和接收电压和电池电压,分别都可以设置阀值报警,防止电池过放,也防止抛锚,同时有4路温度探头,可以知道,电机,接收,电池等部件温度,分别阀值报警,这样安全的多啊!通道多,未来可以装很多很多功能啊!10个通道!(完工)
10、雷达旋转,这个简单,通道取电,减速微型电机20r/min 就好了(完工)

有一种状态叫基本完工

网友A:
建议你先把船体制作好了,再买配件。
另外,你发邮件给我询问鱼雷管的制作图纸,很抱歉的告诉你,我也没有这个图纸。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有刷电调,和一个无刷电调,两个电调如何设置和接线?请高手指教,我的遥控是 华科尔DEVO10遥控器  接收机10通道的,如何设置混控?另外如何接线?因为两个都带供电的。

网友B:
楼主有钱人,鱼雷换这个:英国勇士级帕卡萨鱼雷艇鱼雷套件可发射,更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钱人,鱼雷换这个:英国勇士级帕卡萨鱼雷艇鱼雷套件可发射,更牛叉。

这个研究过,不行,我要的鱼雷是发射后不要了的,这个没意思,只能游泳池发射,外面打完就收不回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把船体制作好了,再买配件。
另外,你发邮件给我询问鱼雷管的制作图纸,很抱歉的告诉你,我也没 ...

谢谢建议,谢谢,我要做的鱼雷发射管准备铁皮伺候,因为要发射,所以不能是塑料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网友C:
火箭发动机最多可以发射到高空40米,不知道LZ所说的100米距离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射到高空的距离变成平射的距离会增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箭发动机最多可以发射到高空40米,不知道LZ所说的100米距离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射到高空的距离变成平射的 ...

以前我做的火箭用大发动机是可以到100米的,火箭发动机成品大概有10个型号呢,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箭发动机最多可以发射到高空40米,不知道LZ所说的100米距离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射到高空的距离变成平射的 ...

你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可能外形不同,但是装药量也是不同的,小号的发动机,你看那么大,其实里面的装药非常少,大概就1/4别的都是空的

楼主:
买到了发烟弹,很开心,是电点火的,直接连电线就好,taobao现在不让卖这个了,一通好找,才找到,先买一些玩玩

楼主:
套件到了,好大,果然很多的零件都很毛糙,需要大修,今天又买了电动工具一套,这样可以轻松一点,电钻,电磨,电切割什么的

楼主:
我扫描了图纸,需要的可以留下邮箱,我免费发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条真船?

网友:
模坑很深.欢迎跳进来!

网友:
还是无图无真相

楼主:
话说这个套件真难做。各种修改才能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个套件真难做。各种修改才能装啊!

嘿嘿,我为了做船。先买了吊磨机,然后买了线锯,又买了车床,然后是砂轮,带锯,砂带机,铣床以及各工工具和量具、刃具  总之: 欢迎入坑,这是一个堪比摄影的大坑

网友D:
我想要份图纸 好吗 你的这些 不是很好实现 够你弄挺长时间的  73421509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份图纸 好吗 你的这些 不是很好实现 够你弄挺长时间的

已经发了,查收一下

楼主:
现在快可以3660一开 1700w 包快!慢速就550双机玩玩!三桨双舵

楼主:
我方案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三机的话就必须用原来的电机座,不然放不下,我研究过,刚好可以放的下才搞
话说套件做的真心烂啊,各种毛瓷,就连舵臂都是毛刺烂塑料啊!不得已啊,全部能换铜的都换铜的啊!
怕吃不消就直接舵,铜的,桨叶cnc的,轴,不锈钢可以加油的。舵机,13kg金属的,总之往千秋不朽的工程上搞,钱花的哗哗的啊

楼主:
我就不明白 方舟的人自己做的套件自己有没有做过,总之是各种龟毛事情啊,说明书也不详细,明明国产货,搞那么多英文,还写不详细。
配件那就一个字,毛
搞个鱼雷架子,非要做蚀刻的,好像蚀刻的就高档一样,关键是这里要上色的,你搞蚀刻的毛用啊!
还难做

楼主:
华科尓双向遥控器的 船上的传输器收到了,配件很小,没有说明书。我倒!测量电压的接头没有焊接好,要自己想办法了。这几天淘宝的单子30多个啊!各种研究

楼主:
对了,我想用铜片做一个 美国标准三导 弹的发射架 谁有图纸或者照片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再次吐槽,那个船架,木片的,大家不要做了,拿到直接扔掉,那样插的部件,没有卡槽能稳吗?接触面那么小,什么胶水都没用!
脑残设计的
风吹就能倒了!

楼主:
又买了一个成品的船架子,可以拎着走的,有保护海绵,不会划伤油漆,大家可以用6分水管自己做,很简单,便宜,关键是结实,上面套一段空调保温管就好了,真心好

楼主:
我觉得我的船也可以跑出几位前辈的速度啊,哈哈,期待啊,电动工具还没有到,昨天开孔,开的我手发麻啊!先做套件上要上色的部件吧

楼主:
水冷套件到了,4路进水,4路出水 3660 电机一路 ,有刷水冷1路,无刷水冷1路,还空一路

楼主:
没有用原来的550电机,买的带风冷的540 高速电机,这样不装水冷,可以空出来空间装三机。如果都有水冷,就装不下了。

楼主:
现在用这个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好,中间那个座子上个豹子!

楼主:
开孔用的电烙铁,然后锉刀那个搓啊,搓啊,搓啊,还好,开控器好用。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买电动工具,手动伤不起啊

楼主:
原来那个舵机架子是绝对吃不住的,里面就一塑料片,难怪那么多朋友用支架,我也用小乐扣盒子做了一个,才放心点啊!不然无刷一发动,保准断舵

楼主:
另外在做可以放到一个乐扣盒子里的救援船了,加一个泡沫在下面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空间,***组装,不用每次放船带那么多东西,结合前辈的经验,我认为螺旋桨在外面,不科学,我用的飞机无刷函道,金属舵机,金属舵盘直接驱动函道180度方向内变化,力气更大,更机动,更安全

楼主:
到现在为止 造价已经到了5451元,我倒啊!!!预算是3000 啊!手贱啊!三大件是套件 、遥控、电机电调 手贱啊!
买什么看看看看,就看成好的了,哎!

楼主:
轮机差不多了,开始组装,吐槽啊!各种不对号啊!轮机舱两个卡子直接就剩一个,另外一个开箱就没有了。我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