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9p6n kv4800 的 电机如何绕线呀

楼主(2014-02-10):
求教高手9p6n kv4800 的 电机如何绕线呀 ,找了半天 都只找到 9p4n ,9p10n 的电机绕线图。 高手们能否点拨下。谢了。。。。。

楼主:
每人回吗?

网友A:
ABCABCABC这样的绕,123入,789出,然后7接2,8接3,9接1,大写字母表示一个时针的绕,就是都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ABCABC这样的绕,123入,789出,然后7接2,8接3,9接1,大写字母表示一个时针的绕,就是都是顺时针或者逆 ...

有没有 图形的说明呀。 绕电机 是超级新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ABCABC这样的绕,123入,789出,然后7接2,8接3,9接1,大写字母表示一个时针的绕,就是都是顺时针或者逆 ...

高手。 就是高手。照你说的。我已经搞定了。。 非常感谢。 还有 问下  9n8p的 kv1400 的如何饶法。 谢谢了。。。

网友:
9n的只有这个一种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