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黑k8喝醉了

楼主(2014-02-10):
飞机起飞 机头左右晃动 好像喝醉了
尾巴是金鱼尾默认感度75 金鱼尾巴摆动很大
感度调到40金鱼尾幅度小一点 但还是有
机子震动很小
修正方向我检查了 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
梦魇般的震动

网友:
怎么能怪KBAR,无辜的KBAR啊

网友:
还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A:
同感是还是震动  抓日志贴出来大伙帮你分析

网友:
这种机头晃动和 金鱼尾跟黑K8一点关系都没有,机头晃动检查旋翼头总成和主轴和主轴固定座。金鱼尾检查尾巴虚位和锁尾舵机。我手里1个黑K8一个蓝K8,想让飞机金鱼尾都难。

网友:
新人挣分,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是还是震动  抓日志贴出来大伙帮你分析

谢谢帮忙  问下 日志怎么抓?

网友:
换个陀螺试试,尾多级别用太差,会后悔

楼主:
上不好班 睡不好觉 吃吗吗不香 NND 还叫人活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不好班 睡不好觉 吃吗吗不香 NND 还叫人活不

别着急 我深有体会。当值为了治我450的机身震动和金鱼尾还有 高频震动和机身抖动 折磨了我1个月 发帖子 请教朋友 ,最后突破了这个关口后面就顺利夺了。模型在于折腾,这才有意思。

网友:
感度调低一些,就好了

网友:
唉,震动是不会造成金鱼尾滴,它只会造成尾巴偏软。
还是重点检查尾巴,拆掉大桨转起来推拉舵机拉杆是否顺滑,若尾桨夹轴承不顺滑的话,要使好大劲才能推拉得到底,而这一故障在静止状态下你根本发觉不了。

网友:
检查下震动

网友B:
BAR来说,个人觉得还是第一代的最好,虽然做工垃圾,但是起码稳定!
现在我只敢用正版的!

网友:
陀螺仪么事?

网友:
换个旋翼头,问题很有可能就能解决…………

网友:
无辜的k8?

网友C:
超标的振动超出K8的处理能力,先排振后看一下效果。

网友:
1分钱1分货  便宜的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R来说,个人觉得还是第一代的最好,虽然做工垃圾,但是起码稳定!
现在我只敢用正版的!

(*^__^*) 嘻嘻……  中山哥也来了

网友:
检查一下飞机上下所以能动的零件的顺滑度吧,有时候有一个螺丝没上好就会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标的振动超出K8的处理能力,先排振后看一下效果。

谢谢少将大大的关心  我是看你的帖子入魔的哦

网友:
加油!都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快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少将大大的关心  我是看你的帖子入魔的哦

是吗?

网友:
我个人也觉得和黑ba没什么关系,还是得检查震动,尤其是高频震动

楼主:
吃完饭了 准备开拆 图片拆完在发上

网友:
看我的贴子 10步教你消除金鱼尾  觉得有用记得顶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标的振动超出K8的处理能力,先排振后看一下效果。

前辈你好,我的450在静止状态下推拉舵机拉杆很顺滑,大桨转起来后推拉舵机拉杆很费劲,要用力才能推拉到底(两边都一样)。这情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我的450在静止状态下推拉舵机拉杆很顺滑,大桨转起来后推拉舵机拉杆很费劲,要用力才能推拉 ...

10分滴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我的450在静止状态下推拉舵机拉杆很顺滑,大桨转起来后推拉舵机拉杆很费劲,要用力才能推拉 ...

先检查尾巴是否顺滑:拆掉尾舵拉杆,转动尾桨夹到和尾管水平,尾桨向下垂直对折,用手指左右拨动尾桨到最大螺距,尾桨能自由恢复垂直向下为合格。

网友F:
请问黑k8可以放进450的肚子中吗?宽度会太宽吗?为何不用dsm2天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黑k8可以放进450的肚子中吗?宽度会太宽吗?为何不用dsm2天线呢?

不可以放进去 太胖了点 K8可以接卫星 我也想接卫星 布线要好看很多哦 不过我的控是普通的 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尾巴是否顺滑:拆掉尾舵拉杆,转动尾桨夹到和尾管水平,尾桨向下垂直对折,用手指左右拨动尾桨到最 ...

学习一招  谢谢了

楼主:
⊙﹏⊙b汗
都说是震动问题 那8开重新在装一次吧
心里真的没底哦!!

破坏还是挺容易的 几分钟就剥了个精光
全部拆开后 连电机都摘下来了
干脆剥光好了

又开始装了
通电调舵机中立点 十字盘水平

有朋友说换个旋翼头
手头没有现成的
拆开重新煮一遍吧 换横轴和主轴

调0度
调螺距 差一点点  应该也可以吧

O(∩_∩)O哈哈~
装到这一步 发现问题了
尾舵机盘上的那个螺丝没了
我想 今天的问题就是它引起的吧
太高兴了了
赶紧拧一个上去
明天试试才知道哦 期待~\(≧▽≦)/~啦啦啦

用手抓起来 试一下重心
(*^__^*) 嘻嘻……
好像还不错

又满血复活了
期待明天的测试哦
要是不行
肿么好??

可恨 天太晚了
又要等等到明天了
    o(︶︿︶)o唉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G:
跟舵机螺絲应该无关吧,我经常调试完忘记上这个螺絲也没问题,不过也希望你是这个原因吧,不然你又重拆一次好辛苦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我的450在静止状态下推拉舵机拉杆很顺滑,大桨转起来后推拉舵机拉杆很费劲,要用力才能推拉 ...

这个不理解,你是用手直接推的舵机?如果用控来操作的如何感觉出费力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b汗
都说是震动问题 那8开重新在装一次吧
心里真的没底哦!!

跟进楼主的解决问题进度~

如果还不行,建议换个中联试试!我的CX250,zyx-s陀螺仪,炸过后,都换好零件,起飞就狂抖,降主旋翼感度没用。和另一架250对换旋翼头,问题解决,被对换的那架250也没有抖动问题。此经验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买了新机跟你相同现象,震动大得一塌糊涂!不上大桨K8震动值超4000了,把尾桨也拆掉,震动值1200左右!几个轴全换了一遍,大桨尾桨都做了平衡,故障依旧,现在没辙了!估计这杂牌货精度严重问题。。。

网友:
天亮啦,楼主试过没?

楼主:
腰不酸 腿不痛  ?!
白瞎了一个晚上

.......... 敢问路在何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舵机螺絲应该无关吧,我经常调试完忘记上这个螺絲也没问题,不过也希望你是这个原因吧,不然你又重拆一次 ...

不幸被你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进楼主的解决问题进度~

如果还不行,建议换个中联试试!我的CX250,zyx-s陀螺仪,炸过后,都换好零 ...

谢谢只好这样了 定点配件  看来要歇歇了

楼主:
求鼓励
自信心严重伤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鼓励
自信心严重伤害!!

看我大炸两次的四桨阿帕奇,再次试飞成功,你就有信心了……

加油!250我都搞定3架了……

楼主:
是不是有副翼的好飞一点啊
陀螺仪用的是福他吧401的
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我大炸两次的四桨阿帕奇,再次试飞成功,你就有信心了……

加油!250我都搞定3架了……

麻烦问下 想在家里飞 想入250 配件跟450的通用不?
外面太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 想在家里飞 想入250 配件跟450的通用不?
外面太冷了

250在家里只能悬停,配件只有斜盘舵机通用,锁尾舵机用微型的,其它都不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理解,你是用手直接推的舵机?如果用控来操作的如何感觉出费力的?

前辈你好!我是把尾舵机和拉杆分开,直接用手推拉尾舵机拉杆(尾桨没拆),静止状态下推拉尾舵机拉杆很顺滑,大桨转起来后推拉尾舵机拉杆很费劲,要用点力才能推拉到底(两边都一样)。昨晚仔细想了想,可能尾桨转动时推拉尾舵机拉杆,尾桨的角度变了,这个角度产生了一个力,角度越大力越大,所以尾桨转动时推拉尾舵机拉杆,行程越大所用的力也越大,不知我的分析对不对,请前辈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我是把尾舵机和拉杆分开,直接用手推拉尾舵机拉杆(尾桨没拆),静止状态下推拉尾舵机拉杆很 ...

是的,不管是大桨还是尾桨它们的桨叶都是偏心设置,转起来之后都会有恢复力距的,推拉费力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管是大桨还是尾桨它们的桨叶都是偏心设置,转起来之后都会有恢复力距的,推拉费力是正常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