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問,Phantom 1代改Vision蛋蛋可行性

楼主(2014-02-10):
小白新手提問,不知phantom 1代 V2 自緊槳版可否買VISION FC200來改裝機底孔位合不?還是得改2代機身
OSD是集成在蛋蛋內?還是集成在中心版內?
機身連接蛋蛋的那條線是單純電源線還是有集成OSD資訊?

請高手賜教,謝謝

网友A:
預估得改到中心板!蛋蛋好像只有攝像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預估得改到中心板!蛋蛋好像只有攝像頭

OSD也带的,只要用手机扫描下,对应中继就能用,不过1代是2.4控,和蛋蛋冲突,要买FC40那个机身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也带的,只要用手机扫描下,对应中继就能用,不过1代是2.4控,和蛋蛋冲突,要买FC40那个机身一代

我的就是FC40這款,5.8G的控

那請問蛋蛋後面接機身那條白色線是單獨供電是嗎?
OSD集成在蛋蛋上沒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FC40這款,5.8G的控

那請問蛋蛋後面接機身那條白色線是單獨供電是嗎?

还得买个中继,国内应该在585块左右,有二维码可以扫,把买来的蛋蛋和中继对上就行,VISION组件里有卖蛋蛋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买个中继,国内应该在585块左右,有二维码可以扫,把买来的蛋蛋和中继对上就行,VISION组件里有卖蛋 ...

感謝!

另我看2代殼底下有五個孔,而我1代殼只有前後兩個孔
鎖蛋蛋要改吧??

网友C:
请问你的蛋蛋哪里有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蛋蛋哪里有单卖?

台灣這有單賣,整組NT$15000
不過我在找二手的,不然這錢可上狗3+狗台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也带的,只要用手机扫描下,对应中继就能用,不过1代是2.4控,和蛋蛋冲突,要买FC40那个机身一代

您好,再請問您蛋蛋用手機app的畫面我有看到會顯示衛星數量
那這數據是naza提供蛋蛋透過wifi顯示的?
還是蛋蛋集成OSD顯示的而已,跟飛控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灣這有單賣,整組NT$15000
不過我在找二手的,不然這錢可上狗3+狗台囉

好,我的vision摄像头想卖掉

网友:
不过你如果是phantom1,想改好像很麻烦

网友D:
我倒是想把蛋卖了 装狗3h32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想把蛋卖了 装狗3h32d

亲 你那精灵vision的蛋蛋卖了吗 我想买

网友:
没有,想卖了买云台加狗3

网友F(2014-06-15):
引用 网友E:
亲 你那精灵vision的蛋蛋卖了吗 我想买

你对vision蛋蛋有兴趣吗?我有一套闲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对vision蛋蛋有兴趣吗?我有一套闲置的

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价格

1400,可以小刀,淘宝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