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L电机齿的选择!

楼主(2014-02-10):
我的450L想换蝎子2221-2010KV
电机
,原装电机是1800KV的,用的12T的电机齿,现在的电机是2010KV,该用多少T的
电池
齿合适啊?(不最求极端暴力)

网友A:
11T即可,想暴力还是用原来的12T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原配的电机不好吗?练习和一般3D都够了吧

网友D:
460MX 就很好用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12T降油门曲线即可,节约资金。

网友G:
460mx动力不比2221差 而且温度要低很多 为何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