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用什么相机更好 ?

楼主(2014-02-10):
          我想用大疆S1000航拍,有人说航拍照片是5D3好,航拍视频是GH3好。但是我想总不能买两套云台吧?

         如果两者兼顾是不是5D3适用一些?
         如果用Z15云台带5D3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呢?(通常都用24,2.8的定焦)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先谢了。

网友A:
5D3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D3好了!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呢?

网友:
5D3在摄影圈里是评价很高的全画幅专业相机 摄影拍照都没的说 用在航拍上都没问题 楼主不用纠结
唯一的缺点是重量太重 整套设备价格太贵 风险比较大

网友:
最好是bmpcc 微单重量 电影品质
5D重量级别bmcc

不过没有专门针对这两款开发, 都是5d2 ,3  nex系  GH系 全是业余品质

网友:
还有视频不妨考虑5d3破解固件 raw video方案,  不过卡要求高,  1000x 64G卡 只能拍摄一个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呢?

8—15  或者 16—35

网友:
5D3的Z15云台是指定镜头,只能用CANON EF 24mm f12.8 IS USM,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
gh3和5d用好哪个云台都够你现在用了。问出楼主问题的都建议从低端航模摄影开始。

网友B:
5D3的云台能不能挂载C300摄像机(更正摄影机),要能挂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D3的云台能不能挂载C300摄像机,要能挂就完美了。

不行的,目前还没可通用的,零度有挂EPic的,报价9万7,C300没有,ps:c300是摄影机不是摄像机
零庹整机13万,epic要20来万,35万上天,呵呵,谁敢当小白试零度双冗余飞控

网友:
5D3完事了

网友C:
一点一点来吧,S800 Z15  NEX7 也有能拍摄出震撼的效果。建议先从小六轴入手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一点来吧,S800 Z15  NEX7 也有能拍摄出震撼的效果。建议先从小六轴入手拍摄!

S800EVO不能折叠,不好携带,另外它的电机减震垫要经常换,很麻烦。

网友:
S1000带5D3比较理想哦,楼主是哪里的呢

网友D:
好像GH3的话S800就可以了,5D3的话就勉强了,S1000比较好?

网友:
可以用破解的5d3,画面是14bit的宽容度,就是成本高看楼主技术类

网友C:
楼主要买的这个多轴飞行器是第几个多轴,如果是第一个那就非常不建议直接上S1000这样的航拍器,建议先上个小4轴或者小六轴先飞飞看,等安装调试和飞行经验多啦再换好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买的这个多轴飞行器是第几个多轴,如果是第一个那就非常不建议直接上S1000这样的航拍器,建议先上个 ...

言之有理,循序渐进为好!

网友:
如果两者相机非要对比的话,gh3性价比最高;如果非要给5D3选镜头的话,除非你不用DJI的云台,否则没的选,只能24mm。建议由浅入深,由便宜到贵,发展的眼光来玩航拍。否则损失会很大。关键会挫败到退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D3的云台能不能挂载C300摄像机,要能挂就完美了。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用零度Z2000改装部分结构件实现。Z2000有很大改装潜力(设计优于Z15-5D,要不怎么要3W价格),对于1.4kg的C300负重没问题。

网友:
预祝楼上取得成功,成功了请分享成果。

网友:
确实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F:
bmcc肯定最好了  可惜没有相应的云台

网友(2014-03-19):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用零度Z2000改装部分结构件实现。Z2000有很大改装潜力(设计优于Z15-5D,要不怎 ...

星云5000的云台很多机通用,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bmcc肯定最好了  可惜没有相应的云台

大疆BMPCC在网上出售了。

网友:
其实录像来说5D3和GH3差不多的,宽容度都足够了,都是淡淡的颜色的,后期调色就行了。拍照来说5D3笨重点,但拍照画质好点,看感光板面积就知道了,尤其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