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俯仰总是调不好啊 求交流

楼主(2014-02-10):
一直抖 不知道什么问题 快/速移动时还好 缓慢移动 俯仰一直抖动明显
横滚一点问题都没 求大神指导
毛子固件 TB400多那种云台 2204电机

校准已经做过了 俯仰试了很多参数了还是无解    有啥技巧没

调了快一天了 没办反 来论坛求助

网友:
首先看重心
然后就是。。。传感器不能硬连接

网友:
拉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
弄无刷 先调云台硬件 把三个轴或者两个轴的重心调好 之后再上电调参数 调参数 要一个轴一个轴的上电调参数 先从俯仰 接着横滚 再就是YAW
对alexmos的传感器进行6面校正
首先确定想要调的那个轴的电机的power接着去调相对应轴上电机的PID 一般先从P开始 接着D 再I 有的也是先P接着I再D
透明那个是看看调参软件里的有个监视每个轴的曲线 放大到最大 看看想跳的那个轴的曲线怎么样 完美状态是比较直的 偶而会有小波浪

楼主:
谢谢楼上
已经联系奸商换板子
基本确定是板子问题了
我试了半天
最后2个轴互相对换 始终会有一个轴出现一顿一顿的抖动  XY对换后俯仰马上正常了 横滚又是一样的问题 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