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悬停时间

楼主(2014-02-10):
刚收到的新电池。于是赶紧测试了下。配置如下
机架:飞越650
电机:恒力4822KV690
浆:飞越1255碳纤维浆
飞控:哪吒1代
云台:TB最便宜的无刷云台和鹰眼1代
电池:81的8000毫安4S
总质量:2.42KG
电池放到3.4V单节响的悬停时间为19分钟。阵风有4级左右吧。
不知道各位大神认为时间怎么样

楼主:
补充下。图传,夜航灯和云台,相机都是接的动力电

网友A:
19分钟不短了 我的电池放到3.6下降 3.4是不是有点低了 保险一点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分钟不短了 我的电池放到3.6下降 3.4是不是有点低了 保险一点比较好

其实上3.4完全没问题单节不下3就可以
3.6到3只不过是下降很快
人们常用3.6是因为怕万一在空中    需要个降落时间  万一设置到3.4 不够降落直接摔下来就麻烦了
所以技术好了3.4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上3.4完全没问题单节不下3就可以
3.6到3只不过是下降很快
人们常用3.6是因为怕万一在空中    需要 ...

卖家给了张容量表。放到3.4的电池剩余容量为2.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给了张容量表。放到3.4的电池剩余容量为2.11%

对啊
实际上还有负容量
容量表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网友:
好大的电机。。。

网友C:
电压放的好低呀,一般低于3.6V电压下降很快的,意义不大,而且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放的好低呀,一般低于3.6V电压下降很快的,意义不大,而且容易过放

第一次放电。为的是测试电池的容量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