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欲购首飞机好小子1000飘飘机,如何配置有请老鸟们支招,陈伯请进

楼主(2014-02-10):
先汇报如下; 本人山东济南人。入魔两个月。  加入了本地两个航模QQ群,实地看了几次老手们的飞行。听其建议买了FUTABA的T8FG和凤凰模拟。练了一个多月,练得能正常起降,基本不错舵。现准备购空机和散件自己组装 。听本地和坛子里老鸟们建议首飞就选腰推机。原打算买冲浪者X8散件,比较有数,已列出购物清单。后根据本人本地实际情况及在论坛潜水尤其是陈伯的建议欲改购好小子1000飘飘机做首飞。但对该机配置情况没底,在此请各位老鸟尤其是陈伯不吝指教,指导偶如何 选购空机机身、电机、电调、电池、螺旋桨等等。如能进一步指导安装、首飞及注意事项就更好了。先谢啦。

网友:
好小子1000配30a电调,2212 2200kv电机,6*4桨,电池1500-2200hma可以爽飞

楼主:
沙发请坐。谢谢回帖

网友A:
冲浪者X1可水陆空3种形式爽飞。损坏后淘宝有泡沫件全套8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1可水陆空3种形式爽飞。损坏后淘宝有泡沫件全套80多元。

谢谢回帖,冲浪者X1款式似较老。

网友:
我也同求好小子1000的配置,首机只求安全好飞,

楼主:
幸会幸会。同为天涯沦落人

网友B:
我的是2208 1800KV,30A电调,1300电池,7035的桨可以飘20分钟,现在去掉上反角,翻跟头倒飞都快恶心了。

不过好小子确实是新手的绝佳机,我的JJ炸得哪都断过,不过损失最大就一个桨。其它问题全部由泡沫胶或502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208 1800KV,30A电调,1300电池,7035的桨可以飘20分钟,现在去掉上反角,翻跟头倒飞都快恶心了。
...

再请教;如一楼沙发言;好小子1000配30a电调,2212 2200kv电机,6*4桨,电池1500-2200hma可以爽飞。
用此配置和你的配置结果有何差别。再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如一楼沙发言;好小子1000配30a电调,2212 2200kv电机,6*4桨,电池1500-2200hma可以爽飞。[/bac ...

说不上来具体区别,我也是潜水以后才选的这个配置,个人感觉这个是入门机,慢速的,那原则就是飞得时间长点、炸机损失小,不要投入不太大!

等飞烂了飞出感觉了你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阶。然后再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上来具体区别,我也是潜水以后才选的这个配置,个人感觉这个是入门机,慢速的,那原则就是飞得时间长 ...

谢谢回复。继续请教;貌似7035的桨比6*4的桨JJ的空速应更慢一些,或说更适合新手。是吗?再谢

网友C:
我刚炸了好小子,正在修复中.
新买海盗旗x2(打折促销),塞斯纳x1。总有一架能让我爽飞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炸了好小子,正在修复中.
新买海盗旗x2(打折促销),塞斯纳x1。总有一架能让我爽飞一下吧

慰问。下一步该偶炸机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慰问。下一步该偶炸机了。哈哈

模拟器上涵道都能飞,实飞的时候好小子都炸。
我的是2208 kv2600 6030桨,用1200的3s电池。
把电调摔坏,电池摔歪。今天新配件到货,重新捣鼓了一下又好了。有块泡沫渣没捡回来,拿块OK绷把窟窿贴上
天在地面试了下,满油门把捆桨的橡皮筋拉断了,说不定就是这个原因炸机的。
下次飞用800的2s电池,应该会慢点就没那么慌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上涵道都能飞,实飞的时候好小子都炸。
我的是2208 kv2600 6030桨,用1200的3s电池。
把电调摔 ...

谢谢回帖。请教;是否电机kv2600太高?导致空速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请教;是否电机kv2600太高?导致空速太快

我是配小浆2s电池,应该还行吧,上次真不该用3s电池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208 1800KV,30A电调,1300电池,7035的桨可以飘20分钟,现在去掉上反角,翻跟头倒飞都快恶心了。
...

y1950兄:

dcbdcb兄说的对。
说清楚点:
XXD2208 1800KV电机,天行者40A电调(升级可用性较高),
7035至7050仿APC刀马硬桨配  纸 弹  头 桨夾 (多带两支桨备用),
3S 11.1V 1300至1500mah 20C 锂电 (不要买15C)。
起飞总重量越轻,越可慢飞和较耐炸。

用AB混合胶粘好,另带502+带纤网紋胶纸外场备用。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y1950兄:

dcbdcb兄说的对。

陈伯;
您好。不好意思,一直在等您的指教,却不料您老不辞辛苦半夜回复偶的咨询,而弟却才看到,让弟心有愧疚。您的回复所言极是,基本照办,现即列表采购。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y1950兄:

dcbdcb兄说的对。

另;7035至7050仿APC刀马硬桨配  纸 弹  头 桨夾 (多带两支桨备用)似应为“仿APC马刀硬桨配***头桨夹.......”。

网友:
新手,潜心来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1950兄:

dcbdcb兄说的对。

陈伯兄:
新手新注册的帐号不能发帖,借热贴问一下:
我用美国手,可以用方向舵转向,也可以打副翼拉杆转向。
这两种转向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分别用在什么场合?那种方式使用率更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陈伯兄:
新手新注册的帐号不能发帖,借热贴问一下:
我用美国手,可以用方向舵转向,也可以打副翼拉杆转向 ...

欢迎。欧虽日本手,同问陈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欢迎。欧虽日本手,同问陈伯。

刚刚在戴氏教学中看到,空中转向用打副翼拉杆.只有地上滑跑才用方向舵.
因为在空中打方向舵实际是机头偏转了,但前进方向没有偏转,这叫侧滑,和汽车的侧滑一样.
方向舵在空中的用处就是控制飞机姿态,比如用来纠正因其他因素导致的侧滑使机头与前进方向一致.或故意侧滑做点机动动作.
不过我想新手不会用到这么高深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戴氏教学中看到,空中转向用打副翼拉杆.只有地上滑跑才用方向舵.
因为在空中打方向舵实际是机头偏 ...

哈哈,不好意思。偶没看清你的问题。偶以为你是问美国手有何特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戴氏教学中看到,空中转向用打副翼拉杆.只有地上滑跑才用方向舵.
因为在空中打方向舵实际是机头偏 ...

再回;你没有模拟器吗?你这个问题在模拟器上很好解决。它实际上是个实践问题;不易说清楚,但在实际操作非常简单。新手必须上模拟器;事半功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回;你没有模拟器吗?你这个问题在模拟器上很好解决。它实际上是个实践问题;不易说清楚,但在实际操作 ...

完模拟器起飞降落都行,就是对准跑到相当困难。
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毕竟是2D画面导致视角问题。
你对准跑到困难吗?

楼主:
是啊。偶也正在练对准跑道降落。是挺困难。个人认为有模拟器视野的问题,但主要是本人的技术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偶也正在练对准跑道降落。是挺困难。个人认为有模拟器视野的问题,但主要是本人的技术问题。

飞机装好了吗,飞机调教非常重要,本来就是新手,还飞个问题飞机肯定很慌乱.
最好找个老手先调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装好了吗,飞机调教非常重要,本来就是新手,还飞个问题飞机肯定很慌乱.
最好找个老手先调教好.

对。有道理。照办

网友E:
同问,不过不知道电机用2212KV1400,电池3S 2200的可以吗?因为好小子后预期更换的是MD塞斯纳,店家给的配置正好是这个,届时如果未坏可以直接移植到塞斯纳身上,减少成本。。

网友F:
很好。多听老鸟的。你的入门控就是非常正确。

网友F:
建议再买点704胶。哥俩好。502。十字纤维胶带。热熔胶。方便日后快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多听老鸟的。你的入门控就是非常正确。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再买点704胶。哥俩好。502。十字纤维胶带。热熔胶。方便日后快速修复。

已购。谢谢。十字纤维胶带已用于机身加强,热熔胶以用于舵机固定,502以用于飞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不过不知道电机用2212KV1400,电池3S 2200的可以吗?因为好小子后预期更换的是MD塞斯纳,店家给的配 ...

谢回复。

网友F:
y1950发表于2014-03-01 18:48:58

已购。谢谢。十字纤维胶带已用于机身加强,热熔胶以用于舵机固定,502以用于飞机安装。
泡沫要用704。502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沫要用704。502不起作用。

谢回帖。704是什么?偶买的好小子厂家要求用502的。另请教;舵机左右运行回中后有20度的角度差是怎么回事。再谢

网友F:
y1950发表于2014-03-01 19:55:52

谢回帖。704是什么?偶买的好小子厂家要求用502的。另请教;舵机左右运行回中后有20度的角度差是怎么回事。再谢
704是一种软硅胶。韧性强。最大粘沾强度24小时。主要适用于泡沫机。不要一味的听厂家。多听老鸟的,任何问题做之前要多问为什么。至于你说的舵机问题。我没有听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4是一种软硅胶。韧性强。最大粘沾强度24小时。主要适用于泡沫机。不要一味的听厂家。多听老鸟的,任何问 ...

有点明白了。能否推荐一供应商家。谢谢。舵机的详情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1693&extra=

网友F:
y1950发表于2014-03-01 20:40:09

有点明白了。能否推荐一供应商家。谢谢。舵机的详情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1693&extra=
704有什么好的牌子。凑活用。好小子就是让你练起降。航线。这就是他的使命。下一步进阶轻木40上单翼。然后下单翼。你还真打算买个100多的胶粘好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4有什么好的牌子。凑活用。好小子就是让你练起降。航线。这就是他的使命。下一步进阶轻木40上单翼。然后 ...

不就是您建议偶买什么704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模拟器起飞降落都行,就是对准跑到相当困难。
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毕竟是2D画面导致视角问题。
你对准 ...

我认为还是练的少了,我练20小时的模拟器对准跑道不行,飞机稳妥降落成功率也不高,70%我估计。但是现在练满了30小时后发现基本上降落大部分在跑道上,少部分在跑道边,成功率大部分机型一次降落成功,并且非常稳妥,当然,这是模拟器,飞机都很好控制。涡轮的飞机模型就稍显难点。我现在打算再继续练20个小时,期间要把环境因素例如风向风力,模型故障率都要考虑进去练习,等满50小时后估计模拟器应该是没问题了。届时在考虑上真机,首飞炸机率应该要降低很多。

网友E:
话说楼主都快一个月了,还没买好飞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都快一个月了,还没买好飞机么?

谢谢你的关心。早已买到;好小子1000。XXD2208  KV1800的电机。好盈40A电调。花牌3s1550及2200电池。试飞两次炸机3-4次,严重损坏两次,均已修复。先是用的7035的灰色硬桨,推力超大,推重比大于1,炸机断桨。改6035的XXD橙色桨,推力明显下降,推重比约0.8,正考虑换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心。早已买到;好小子1000。XXD2208  KV1800的电机。好盈40A电调。花牌3s1550及2200电池。试飞 ...

祝早日爽飞啊。期待视频

网友:
y1950发表于2014-03-05 06:36:08

不就是您建议偶买什么704的吗?
我的意思是704的任意牌子就好。。。不要讲究牌子。泡沫机而已

楼主(2014-03-12):
先初步汇报如下;
在当地模友的协助下,上周日飞行较为成功。但也有遗憾;因飞场在黄河边,炸机到黄河。所幸顺风吹到岸边在好心的旁观者帮助下完璧归赵。经干燥处理后几无损失。马航失联航班要有这运气就好了。详情见QQ群;

D3航模工作室(10196532) 20:45:20
飞模拟
y1950(424249179) 20:45:25
偶的好小子1000是第一架飞机,新手试飞几次均秒炸。今天在黄河念头由各位老鸟鼎力协助,无私指导总算试飞成功,计成功起飞5次,成功降落一次,成功迫降一次,留空时长约十分钟。在此对各位老鸟表示感谢;(排名不分先后)D3航模工作室(10196532),    X5-342(3526501,Think,世界的耳朵

楼主:
补充;另外还要感谢陈伯、didaoqu、dcbdcb、szcqcc、szcqcc、arkchan等大侠的无私指导。

网友G:
好小子是最适合新手的机型。但是一些商家抓住新手的不懂,和一些新手不在乎花钱,把好小子做的质次价高。搞得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好小子的性价比都不高!选机时,最好请老手把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小子是最适合新手的机型。但是一些商家抓住新手的不懂,和一些新手不在乎花钱,把好小子做的质次价高。搞 ...

对,鱼目混珠。只不过偶选的是天鹅厂的正牌产品。据当地老鸟反映还不错。谢谢指导

网友:
预祝首飞成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208 1800KV,30A电调,1300电池,7035的桨可以飘20分钟,现在去掉上反角,翻跟头倒飞都快恶心了。
...

本人新手 请教一下 什么是上反角?

网友:
我也来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新手 请教一下 什么是上反角?

上反角简单说就是机翼不是水平的,不是一字型的。而是两端向上翘,有一定的角度。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