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400HZ电调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0):
四轴400HZ电调指的是什么意思?
和普通电调的区别是什么啊,,普通电调是多少HZ?

网友A:
普通 电调 是 50Hz ,,400Hz 意思是 那电调 能分辨 出 加速 、减速 指令 的频率 快到 200Hz 。
其实 由于实际的 机械惯性,,200Hz 其实 没必要 。。。

网友:
每秒调整电机转速的速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