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400HZ电调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0):
(无正文)

网友(2014-06-15):
控制信号是400hz pwm

网友:
说明这个电调响应也许会比较快。

网友:
电调输入pwm信号 是400hz 貌似也有更高的

网友(2015-02-17):
油门信号频率范围
例如:

有些电调我也查不知道这个参数是多少

在  naza的 说明文档中,表明

网友(2015-03-23):
应该是PPM的频率

网友:
是信号刷新速度,每秒改变400次

网友:
实测好盈天行者40A电调完全可以支持490Hz的PWM信号。

网友(2015-06-07):
这个PWM完全可以再高一些的,不过PWM越高,开关损耗越大,理论上能耗越大,也就越费电

网友:
pwm频率!
高频率实用于低扭矩,高转速!
车用电调就不可能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