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拿直机飞个航线+FPV

楼主(2014-02-10):
我不想飞3D花样就想飞个航线。4通道+像真机的壳子最好了。等以后熟悉了就上FPV。但,我看好多厂家出的成品都是6通,玩儿3D的。就是有像真机也太小了!我想要飞机长一米以上的!这样就只能自己买像真机的壳子然后自己配置电机舵机、接受器、陀螺仪这些了吧?!好像亚拓这些厂家都没有一米以上的像真机出售!那我具体怎么配置?要玩儿FPV的话 华克尔的12S控能上高频头吗?

网友A:
最大只有450的飞狼还是六通的 再大价格不菲 除非你不介意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只有450的飞狼还是六通的 再大价格不菲 除非你不介意同轴

噢 不说华科尔的飞狼吧?那个机子只有50多厘米!我看掏宝有卖像真机的空壳儿的。一米以上的空壳儿1千快多儿,我回来自己配电机之类的不就成了?!电机价格也可以啊?这个“贵”指的什么?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这基本上问的就是乱七八糟。。。
首先不管你是飞飞航线还是3D什么的,基本上航模算得了级别的直升机的控制都是需要至少6个通道的,4通道的玩具的比较多,如果是四轴这种玩意儿的话最少5个通道。
另外一个你说的体积。机长要1M以上的。如果你说的是航模直升机的话那这体积的直机价格可真是不算便宜了。按级别划分大约是亚拓600或者700,乃至800级的了。这几种的机长都超过1M,体型较大。杀伤力也大的很。
如果你觉得这种体积就是你想要的话,那么就差像真壳了。在大型机上没有太多的成品像真机壳卖,像700的F3C型这种机器倒是有全包覆式的比赛用外壳卖的,不过价钱也不便宜,要3K以上。
如果说楼主是想飞飞航线,而且要求体积要1M以上,那么比较符合你的要求的飞机应该是亚拓700 F3C,这飞机用来飞航线是再好不过了,而且表现优雅。不过像真就有点难了,这个机型只有比赛用的机壳,并不是什么现实中存在的飞机的像真机壳。
600型的话亚拓的倒是有像真机壳,但是那外壳貌似不太好看。

所以说楼主如果真的是想飞飞柔美航线的话,700 F3C真的很好。体积是你想要的大小,电机电调陀螺仪什么的套装里面买来都已经附带了。不过价格比较高。售价约9K

网友:
500、600、700级的像真机有很多,就看你的钱包了!

网友B:
对滴,楼上说的对,只看楼主的钱包而已,其他的都不算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滴,楼上说的对,只看楼主的钱包而已,其他的都不算是问题。。。

同意

网友:
这个700级的,大小符合你要求,空机10000元:

网友:
FPV感觉用多轴好一点。可靠性、稳定性都比直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这基本上问的就是乱七八糟。。。
首先不管你是飞飞航线还是3D什么的,基本上航模算得了 ...

我看X 宝里好多直机的真壳卖的 像是EC145这种样子的!身长1米多的才2千多。我拍回来自己弄电机(可以买亚拓700) 舵机(凤凰的)控是华科尔12S、接收器也是华科尔的4通道带双向回传、电池是格氏6S的里离子电池2块、电调也用上凤凰的..............等等。这些算下来6千左右吧?!还需要什么请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X 宝里好多直机的真壳卖的 像是EC145这种样子的!身长1米多的才2千多。我拍回来自己弄电机(可以买亚 ...

楼主你搞错了,那个机壳只是个玻璃钢外壳,是套在一个直升机的机身外面的。里面可没有直升机也安装不上你想要的机械装备。
楼主,你应该是先买一个直升机,然后才能给他套上像真外壳。。。而不是买来像真壳,以为可以在里面安装电机什么的,那个像真壳根本就不能装上电机什么的,它只是套在一个完整直升机外部的西装而已。

网友:
还需要备好炸机的钱钱,加起来也要很多,看自己的进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搞错了,那个机壳只是个玻璃钢外壳,是套在一个直升机的机身外面的。里面可没有直升机也安装不上你 ...

啊?这样啊我看这些壳子下边的介绍都说适用于 亚拓450 600 700之类的。我也想过是否就是得先有这些飞机然后再套上真壳子!后来,旺聊店家说“你自己可以拿我们的壳子攒一个出来”

那请问要是套上壳子电机怎么散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这基本上问的就是乱七八糟。。。
首先不管你是飞飞航线还是3D什么的,基本上航模算得了 ...

还有,请问,我现在是拿3.5通道的小飞机练手 4通道与6通道这些的区别是否就是多了两种飞翔姿态??那些450、500、600、700级别的是否说的是飞机外观的长度是45厘米、50厘米、60厘米、70厘米呢??

网友C:
LZ多潜水,你这连水面都没潜下去,别人没法帮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多潜水,你这连水面都没潜下去,别人没法帮你交流

希望***扫盲下 帮解释下 450、500、700这些是按什么划分的?

网友:
这路很漫长,建议先买个模拟感受一下在作打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扫盲下 帮解释下 450、500、700这些是按什么划分的?

按桨的长度来分,
450是325MM的桨
500是420MM的桨
700是690MM的桨
当然这个长度是单支桨,计算的话要*2,这是基本知识,多潜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不说华科尔的飞狼吧?那个机子只有50多厘米!我看掏宝有卖像真机的空壳儿的。一米以上的空壳儿1千快多 ...

我们这有一玩大直像真机的 壳子他自己热模压的PU 定做的碳纤架和配件 还不如买个超级大玩具回来自己想办法延长续航 又稳

网友D:
原来楼主啥都不懂啊,还是多浅水吧。4通跟6通手感差十万八千里。更别说3.5通了。飞机大小不同手感也不同。你还是从买个小6通玩起吧

网友E:
楼主潜水吧,我就是一个人玩没人带,这样玩起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楼主啥都不懂啊,还是多浅水吧。4通跟6通手感差十万八千里。更别说3.5通了。飞机大小不同手感也不同。 ...

噢 不是说 6通比4通多出来两种飞行姿态吗? 通道越多越能模仿出真飞机的飞行姿态是吗?请扫盲下它们的区别?谢谢。我现在飞的小机是3.5共轴双桨的这个大家都说是玩具?是说真飞机里根本没有“共轴双桨”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潜水吧,我就是一个人玩没人带,这样玩起来地

一样。也是没人带的孩子。等着被扫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桨的长度来分,
450是325MM的桨
500是420MM的桨

网友:
真机有共轴双桨的,毛子的ka系列就是,咱海军也买了。多潜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不是说 6通比4通多出来两种飞行姿态吗? 通道越多越能模仿出真飞机的飞行姿态是吗?请扫盲下它们的区 ...

真机里有双桨的,貌似没几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不是说 6通比4通多出来两种飞行姿态吗? 通道越多越能模仿出真飞机的飞行姿态是吗?请扫盲下它们的区 ...

6通和4通,直观的看觉得只是觉得相差2通,而正是多着2通他们之间抗风能力,操作难度相差甚大。之间操作感觉也说不清,你自己将来飞过之后就明白之间的差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不是说 6通比4通多出来两种飞行姿态吗? 通道越多越能模仿出真飞机的飞行姿态是吗?请扫盲下它们的区 ...

老毛子的卡莫夫很多就是工轴双桨,不过人家是双十字盘、双变距的…………

网友:
六通道是集体螺距可变的,四通道是固定总距的,这一点,让六通道的敏捷度和准确度提升很高,升力改变不单纯依赖主旋翼转速……

网友F:
你买个KDS 450C的套装,然后上电飞一下,看能坚持10秒吗...我第一次玩儿450,5秒炸成了碎片...震惊的表情持续了5分钟...多翻帖子,买个控,从模拟器入手,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G:
还是多轴吧。。 那个比较适合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潜潜水吧,还需要深入了解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啊?这样啊我看这些壳子下边的介绍都说适用于 亚拓450 600 700之类的。我也想过是否就是得先有这 ...

就这样被你征服~~

网友I:
啥也不说了,楼主多保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多轴吧。。 那个比较适合啊。。。

多轴比直机稳定性好很多吧?!但,我潜水看说“飞不高、没有速度”。好像,多轴不用调试或考虑变距的问题是吧!属于到手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也不说了,楼主多保重!

请给扫盲下..............我现在飞3.5通的红外线遥控器的小飞机感觉不错呢。打算买华科尔的12S控 飞 亚拓的150DFC呢。请问12S 飞150DFC的话,是对频就飞吗?还是得把里边的 “接收机”换华科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个KDS 450C的套装,然后上电飞一下,看能坚持10秒吗...我第一次玩儿450,5秒炸成了碎片...震惊的表情持 ...

请问 我潜水看说“4通、6通的飞机起飞前还要进行调试什么......十字盘、螺距”不是到手飞的?!这个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扫盲下..............我现在飞3.5通的红外线遥控器的小飞机感觉不错呢。打算买华科尔的12S控 飞 亚拓 ...

兄弟,简单说一下,4通和6通操控基本上可以说天壤之别。华科尔+华科尔的接收没问题。如果你没有飞过6通机,建议你上minicp或者是飞越450开始入门。6通机子危险大得多,minicp主旋翼也能把手划出口子,450在场外没人的地方飞,6通机子都需要自己调试,包括机械方面和陀螺仪、遥控器的设置。先飞模拟器,家里minicp,家外450,如果你悟性好的话半年能飞8字航线,不好的话先过四面悬停关。其它的不要考虑!否则你会很受伤。期间你要准备出炸机的钱,最少可以再买2台450了。想不炸机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J:
问一下楼主在哪里,呼吁那里的模友站出来,避免悲剧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轴比直机稳定性好很多吧?!但,我潜水看说“飞不高、没有速度”。好像,多轴不用调试或考虑变距的问题 ...

楼主要飞的高速度又快的估计只有火箭能满足你的要求了,直升机不是比飞的高的,速度倒是蛮快,操控难度比固定翼和多轴要难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 我潜水看说“4通、6通的飞机起飞前还要进行调试什么......十字盘、螺距”不是到手飞的?!这个怎么 ...

你去优酷搜一下 沈阳暴力韩的关于调试450C的视频,你可以大致了解一下6通直机。进入论坛就不要说4通的玩具了,模友会笑你的....

楼主:
好的 我也先别考虑什么像真壳儿什么FPV了 先飞好了别伤到再说吧!这些设置我具体怎么调试?控的我可以上 T14SG 但,我本来就不会调试那菜单还英文的!所以,又考虑了华克尔的12S这个怎么样?T14SG要使用必须把飞机里的接收器也换成 福特巴吗? 比如,拿T14SG控制华科尔的 mini C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去优酷搜一下 沈阳暴力韩的关于调试450C的视频,你可以大致了解一下6通直机。进入论坛就不要说4通的玩 ...

好的 谢谢了 还请问下 我控怎么选。可以上T14SG但,我本来就是新手还牵扯到要进行调试。英文界面恐怕不好弄吧?!所以,又考虑到华科尔的12S。我不明白我要选T14SG的话 飞华科尔的miniCP练手我是否要把 miniCP里的接收机也换成 福特巴的? 能否直接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要飞的高速度又快的估计只有火箭能满足你的要求了,直升机不是比飞的高的,速度倒是蛮快,操控难度比 ...

我说呢,我潜水看大多推荐新手上 固定翼的飞机。这个是不用调试吧?!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楼主在哪里,呼吁那里的模友站出来,避免悲剧啊。

北 京 西城的

网友J:
北 京有很多模友,我在朝阳,你先要定下大概目标,兜里有多少银子,能用在模型上多少。建议先弄个小jj在家练一下基本功,感觉一下,你和那个不回复就退模的哥们有一拼,他是先用450里的LV级别练然后希望能在家电脑里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北 京有很多模友,我在朝阳,你先要定下大概目标,兜里有多少银子,能用在模型上多少。建议先弄个小jj在家 ...

额?那哥们儿先拿450练手完了就是为了能跟家里的模拟器爽飞??还有,请问,有什么大的专卖 航空模型的店吗!新街口的新时只要都是静态的了。请推荐些..............

网友L:
楼主,这么说吧,4通及以下,不存在能不能飞起来的问题,因为你只要控制好油门,其他全不动,飞机就停在那了。

6通道的直升机,最基本的“停在那”,对新手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停在那,就类似你骑着一个独轮车想停住,需要不停地平衡它。或许你又会说,那我就控制好方向让它飞,问题就在于,你连停都停不住,更不可能控制它按你的想法飞,更不要谈安全降落了。

回过头看我写的这些,我发现懂的都懂了,不懂的怎么也理解不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轴比直机稳定性好很多吧?!但,我潜水看说“飞不高、没有速度”。好像,多轴不用调试或考虑变距的问题 ...

飞得高的,看看穿云的视频,基本都是多轴的。飞不快是飞控搞的,限制最高速度了,以前不限速的,能到120km/h.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么说吧,4通及以下,不存在能不能飞起来的问题,因为你只要控制好油门,其他全不动,飞机就停在那 ...

这个我理解我飞3.5通的机子,我跟家把高度给调节好了,往前飞。飞机的高度会越来越低!这时还要往前推点儿油门才成。

网友J:
蓝岛东边尚都有一家  福克斯模型,新街口外蓝天还是铸成大厦也有一家,规模都还行,不过建议先看看,真入手还要参考身边模友的意见,这对你以后飞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飞得高的,看看穿云的视频,基本都是多轴的。飞不快是飞控搞的,限制最高速度了,以前不限速的,能到120k ...

好的 请问T14SG的控支持上高频头吗? 高频头是说把控上“天线”换高频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理解我飞3.5通的机子,我跟家把高度给调节好了,往前飞。飞机的高度会越来越低!这时还要往前推点 ...

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是,6通,不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飞都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蓝岛东边尚都有一家  福克斯模型,新街口外蓝天还是铸成大厦也有一家,规模都还行,不过建议先看看,真入手 ...

福科斯我跟网上查到了,现在跟关东店一个商场里吧!我控的话 你给推荐下 T14SG这个是好,关键是英文的菜单。还有,据说要FPV“超视距”飞需要 高频头?!这个高频头是需要把控原来的天线换掉成“高频”的吗? T14SG支持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是,6通,不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飞都飞不起来。

好的

网友H:
不知如何回复是好,一句话,楼主你多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如何回复是好,一句话,楼主你多潜水吧

这不正潜着呢吗?休息一天都 潜水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福科斯我跟网上查到了,现在跟关东店一个商场里吧!我控的话 你给推荐下 T14SG这个是好,关键是英文的菜 ...

楼主潜水吧!

超视距FPV是要增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潜水吧!

超视距FPV是要增程的……………………

我现在要买个控先。 T14SG 或华克尔D12S 哪个玩FPV好?或不用拆控插上就能用的?请回复!

网友:
建议现潜水 然后就是12s可以加2.4g功放

网友J:
是尚都大厦,不是关东店那家,去以前打个电话吧。买控同时要考虑接收机价格,很少有人只飞一架的,基本上直固兼修还有地上跑的水里漂的,控的功能至少要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你的需求,其实常用的功能英文并不难,摸多了自然会搞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尚都大厦,不是关东店那家,去以前打个电话吧。买控同时要考虑接收机价格,很少有人只飞一架的,基本上直 ...

噢 哥们儿你说的是 福克斯 模型店吗?它跟尚都大厦啊?噢 对对 我又查了下具体是在 尚都。那我就华科儿的12S控吧。这个控飞 亚拓的直机能对频就飞吗?

网友:
控只跟接收机对频,舵机电调都插在接收机上。

网友J:
看你的头像如果欣赏邓丽君应该出来混了有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的头像如果欣赏邓丽君应该出来混了有年头了吧

噢 你说参加工作还是怎么?我82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轴比直机稳定性好很多吧?!但,我潜水看说“飞不高、没有速度”。好像,多轴不用调试或考虑变距的问题 ...

买的话尽量买到手飞哦。。  高度的话和电直 一样的。。 多旋翼加个 GPS自动返航的话  随便你飞多高哦。。。
操控比直机简单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的话尽量买到手飞哦。。  高度的话和电直 一样的。。 多旋翼加个 GPS自动返航的话  随便你飞多高哦。。 ...

那多轴都有什么品牌吗?大些的机子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扫盲下..............我现在飞3.5通的红外线遥控器的小飞机感觉不错呢。打算买华科尔的12S控 飞 亚拓 ...

得加接收器  而且还有点麻烦。。  都有钱买12S了 加点买个14SG 吧 和亚拓150直接对频飞

网友:
不过可以建议你买个02S 来练习啊   亚拓150 维修费用高得怕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多轴都有什么品牌吗?大些的机子最好。

大疆 吧 我也只知道这个 到手飞  大点能挂相机的好像也就3000多吧 还带遥控所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还请问下 我控怎么选。可以上T14SG但,我本来就是新手还牵扯到要进行调试。英文界面恐怕不好 ...

新手不建议你换太好的控...12S够用就不要换了...FPV最合适拿固定翼或多轴做载机...直升机也行,成本,难度都很大。飞小机,同时装个模拟器练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多轴都有什么品牌吗?大些的机子最好。

首先楼主,一架专业的,能分入级别的直升机都是价格高昂的,最小的450你没有个2K乃至以上的投入你也休想玩转它。
第二,专业模型直升机买来都是一堆的零部件,碳板零件,需要自行参照说明书组装调试完成之后才能飞行。而且其中的步骤不能跳过,否则,一个连飞机都不会组装调试的人,又怎么可能把飞机飞好呢?
第三,专业模型直升机的敏捷度都非常高,所以他们的机动性都非常好,能够做出各种动作。不要把它和那种看起来很大的玩具直升机相比,两者不是一种玩意儿,差距也是十万八千里。玩具的操作手法也乃至原理与真机差距都很远,你指望他们之间有类比性?NO。。我告诉你,完全没有。。

网友:
楼主这个问法 最好 在潜水 2个月以上 否则 估计以后都不想碰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一架专业的,能分入级别的直升机都是价格高昂的,最小的450你没有个2K乃至以上的投入你也休想 ...

那?要不我就还转战 到 多轴吧 那个不要很多的飞行技术、价格也不贵还能搭载云台上FPV

网友B:
从某种程度上说楼主你想的是对的。多轴在操作的难度上是降低了很多。不需要多么高的飞行技术,一个没有飞过的人也能轻易将多轴飞起来。不过,多轴的难点主要在飞控的调试上,调的不好飞起来就是个噩梦。还有个,多轴稍微大一点的,可比直升机贵多了。同等载重能力的。。。多轴可是比直升机的投入多多了。说白了就是一大沓钞票在空中飞,随时可能因为电子上的莫名其妙的问题炸机。而且炸的不明不白也是很正常的。在一个,没有直升机飞行经验的多轴爱好者,初期因为技术不佳炸机炸坏的情况是非常多的。。。。自己衡量好,哪个都不是轻易能入的坑。多轴适于航拍,除了航拍之外的玩法基本没有。直机的性能好,适宜做特技娱乐。各种动作飞行。改装好了也能作为航拍FPV什么的,只是一般没人这么做。。。。看你的需求。
直升机可以提高操作技术,多轴就是用钱弥补你的操作能力的缺陷,看你自己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某种程度上说楼主你想的是对的。多轴在操作的难度上是降低了很多。不需要多么高的飞行技术,一个没有飞过 ...

我看玩儿多轴好多都提到 “飞控” 我看就是一个自动驾驶功能吧?这个要FPV时可能会用的到。可以给四轴设置 50个航点呢!比如北 京的零度飞控。这个飞控很难调试吗?

网友:
唉,不要问太多了楼主,简单说来就是钱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可以掏出1W以上的钱来玩的话,问题基本没有。如果你没有5K以上的投入计划,那么多轴你也可以不用想了,因为你的钱根本不够。不过如果你愿意花费脑袋去折腾的话,那也没有问题,剩下的你都能自己找到答案了,祝楼主走运~

网友:
多潜水比问问题强很多,或者有本地模友教最好,十句八句说不清楚。

网友:
估计刚接触,潜水2个月后你就会明白很多了。如果想FPV,最好不要用直机。

网友:
假如女人喜欢航模,高端的就卖的好!

网友O:
楼主啊!我语重心长的跟你说啊!凡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你现在依然徘徊魔界大门之外,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跨进这个大门,而不是立刻飞奔到里面的那个房间,跑的太快会摔倒,摔倒了就会受伤。所以你需要买一个迷你六通直升机作为跨入大门的第一步!目前为止不要考虑航拍不要考虑价格超过1000的航模飞机,即使是操控简单的多轴也不行,因为你如果拿价格高昂设备来练习的话,炸机的代价是很惨痛的。好比为什么教练车都是桑塔纳而不是宝马奔驰!如果你能把迷你六通直升机飞稳了,而且遇到故障能自己维修了,那么恭喜你可以继续深造了。另外一点提醒,没有航模是真正到手飞的,即使所谓到手飞的飞机也是需要自己调试的。在调试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掌握飞机的机械结构和原理。所以我始终建议你买个迷你六通来练练操控技术也学学飞机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啊!我语重心长的跟你说啊!凡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你现在依然徘徊魔界大门之外,所以首先要做的事 ...

好的…不能胡乱想了!还是从MINI cp开始吧。要是固定翼的话需要大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