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的消除方法,10步教你消除金鱼尾!补充有尾巴回弹问题解决方法(申精)

楼主(2014-02-10):
                                                                                金鱼尾的消除方法
1,最基本的是排震,但是排震并不一定管用,很多时候震动并非引起金鱼尾的主要原因,引起震动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横轴,尾轴,尾中联弯了;
2.大桨的螺距要调好,不能有双桨,双桨会导致震动,震动会导致锁尾偏软(若本来就有有金鱼尾,那这无疑就是一个金鱼尾的放大器)。建议大家使用电子螺距尺,方便,简单,精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要配合好,悬停油门不能太低,太低转速不够,会导致金鱼尾!(不玩3d的建议悬停油门在中等偏下,玩3d的建议中等偏上)
3.注意大小桨的配平(这个配平是带着大小桨夹的配平),对于尾桨的配平,可以利用废弃的尾轴,具体方法为:找两个杯子,尾轴穿过中联,尾桨拉直,尾夹的两个耳朵一上一下,然后哪边重了就往哪边贴透明胶。(这个只是做动平衡的方法,我从来只做动平衡,感觉效果也非常不错),关于大桨,也用同样方法,不过大桨用的是主轴穿过中联,刹车盘那个位置用长螺丝以便于下一步支撑旋翼头。
4.检查尾推顺滑度,这个顺滑度不要求是有多顺滑,只要不是很难使桨夹转动即可,可以调节蟹爪上和桨夹上的螺丝松紧度调节。建议升级双推,效果更好!!!
5.检查尾中联螺丝的松紧度,尾中联上的螺丝不宜上得太紧,不然高速转动的时候容易憋坏尾舵机,也不应太松,射桨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建议尾中联螺丝打螺丝胶,这样既可以不用上得太紧,又不用担心射桨。想拆螺丝的时候,可以先拿电烙铁加热,然后轻轻一扭螺丝就会出来。
6.注意尾波箱的虚位,那什么是虚位呢?虚位,其实就是晃动! 检查下你的尾波箱,看看尾轴是否可以左右晃动,一个好的尾波箱,尾轴左右晃动的量是非常小的(但也不是没有,没有的话最好,有一点点也关系不大)。
7.观察尾轴是否可以上下抽动。如果可以抽动的话,记得尾轴上加垫片,让尾轴 不再可以抽动为止。为什么尾轴不可以上下抽动?因为如果尾轴上下抽动,会导致打舵尾巴回弹!这个回弹是你无论怎么调节刹车感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地方。。。
8.留意你的尾波箱轴承,当你上面的步骤都检查过了之后,如果震动还是很大,那么,很可能是尾波箱的轴承挂了!!这个检查的方法,我没有什么好办法,望各位看了之后补充!!!
9.注意电机的震动,电机如果用了很久了的话,动平衡不够好,也会造成很大的震动,检查方法为:把大齿轮拆掉,然后驱动电机检查震动(有kbar的看kbar显示的震动)
10.如果上述方法你都确认过了,而且震动也不是很大的时候,如果还有金鱼尾,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了!! 你的尾推可能有问题,导致尾旋翼有双桨,也就是说 尾推的铜套和蟹爪的连接可能不够好了,需要更换。我的具体检查方法是,目测蟹爪是否和尾推上的那个铜套水平,如果不水平,就会造成尾桨双桨。

补充:11,尾撑还是比较重要的,尾撑适合上紧一点,或者说,撑杆要压紧。。这样有助于减小震动......
好了,以上为鄙人愚见,各位摩友如发现有错误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指正或指导,鄙人感激不尽!!!!

感谢12楼魔友补充:如果是轴传机,
尾管内的传动轴很重要 保证轴是直的 转起来两边看着是同心的 震动会非常小 还有就是共振的问题 尾撑杆之间的那个塑料的或者自己用海绵做的固定的很有用

还有一点 陀螺仪的固定海绵 不能太厚 太软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用陀螺仪自带的3mm双面胶贴就可以了,个人觉得 贴两层比较合适)

感谢40楼模友补充:尾浆夹里的轴承快要坏了也会金鱼尾, 不过这个问题比较隐蔽, 得拆出来才能发现. (对于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当你拆开旋翼头的时候,其实废了的就是那个推力轴承,拆开后你会看到,那个推力轴承几乎是被压瘪了,这个时候这个轴承的寿命就快到了,买个新的推力轴承回来换上就好!!!)
感谢79楼模友zj6366502 指正,第2条,建议悬停油门在中等偏下修改为 中等偏上,因为油门中点在3d模式下,是0度,如果偏下,则为负螺距,飞机会立马往下拍,因此中等偏下不适合玩3d的模友们,不玩3d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设置成跟我一样,中等偏下,转速稍低,螺距稍大,这样省电啊 哈哈~!

最后上一张设备图 哈哈

补充:如果你使用的是塑料尾舵机座的话,如果拆装次数比较多,那么可能导致舵机座上的螺丝慢慢变松,也就是说,螺丝会上不紧!螺丝上不紧会产生什么问题?导致尾舵机座可以搬动,这样可能就会导致金鱼尾或者尾巴回弹,如果有回弹,这个回弹也是调节刹车感度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漂亮 写的太好了 1年多的困扰瞬间搞定 可谓是 药到病除  对于金鱼尾的各种原因解读也想到透彻  解决手法也如此独到  对当代航模界做出杰出贡献

楼主:
阳台侠真速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阳台侠速度啊~~!!!

  你在打字编辑时!偶就等着回帖! 不能算快!

网友:
我还真没碰到过金鱼尾,只要锁尾舵机速度够,就没出现过;回弹确实和尾轴在侧板间的旷量有关,加垫片会很有效!

帮顶!

网友:
流氓    刘明  !!!留名

网友B:
我一上方法都做了 还是金鱼尾 现在怀疑尾舵机的问题 亚拓 525 定了795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上方法都做了 还是金鱼尾 现在怀疑尾舵机的问题 亚拓 525 定了795在路上

你好,个人觉得,如果上述方法都认真做过了,应该可以消除金鱼尾了,你的解决过程可否具体说一下 也好大家都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个人觉得,如果上述方法都认真做过了,应该可以消除金鱼尾了,你的解决过程可否具体说一下 也好大 ...

您说的方法都认真做过了一会 能排除机械问题 但是 比如电子设备问题 或者 某些细节可能还会有问题。我的飞机 大小桨的平衡都很好 桨夹也平衡过 为了保证在尾桨高转速下 离心力不会让舵机太费力还上了rcm的推力轴承油 感觉这个还是有点帮助的

给您加一点 轴传的机子 尾管内的传动轴很重要 保证轴是直的 转起来两边看着是同心的 震动会非常小 还有就是共振的问题 尾撑杆之间的那个塑料的或者自己用海绵做的固定的很有用
虽说做了这些努力 金鱼尾比之前小了很多 但是还有有点 怀疑尾舵 但是楼主的方法很好 百分之九十的都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个人觉得,如果上述方法都认真做过了,应该可以消除金鱼尾了,你的解决过程可否具体说一下 也好大 ...

还有一点 陀螺仪的固定海绵 不能太厚 太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方法都认真做过了一会 能排除机械问题 但是 比如电子设备问题 或者 某些细节可能还会有问题。我的 ...

谢谢~~!!  我的机子都是皮带的,嘿嘿,没有轴传机 恩,你说的这一点我马上加进去~!个人觉得 电子设备一般不会有问题,建议你把尾舵的球头靠内一个位置,或者继续调高感度!或者拆开尾旋翼重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机子都是皮带的,嘿嘿,没有轴传机 恩,你说的这一点我马上加进去~!个人觉得 电子设备 ...

亚拓的这个尾舵机貌似要看人品 好的能用很长时间 坏的咳咳咳。。。

网友:
造福模友好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打字编辑时!偶就等着回帖! 不能算快!

刚看完阳台侠的照片

网友:
说的很详细
补充一点:感度

网友:
也在被金鱼戏弄

网友:
我要升将升将

网友:
漂亮 写的太好了

网友:
总结得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
我还是有金鱼尾不会了

网友:
很强的贴,但文字的东西看起来还是有些抽象,楼主有空的话,最好出个视频,造福我们菜鸟,顶起来。。。

楼主:
moutin发表于2014-02-11 08:59:59
很强的贴,但文字的东西看起来还是有些抽象,楼主有空的话,最好出个视频,造福我们菜鸟,顶起来。。。
好的,这些天朋友来了试着录一个

网友:
尾浆夹里的轴承快要坏了也会金鱼尾, 不过这个问题比较隐蔽, 得拆出来才能发现.

楼主:
对对对!!!这个我给忘了,呵呵~~~待会补上

网友:
好贴必须顶一个,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好贴。

网友:
在排除金鱼尾的时候,有的零部件可以替换查找的,这样会更快找到原因,节省时间,给自己到来更多的飞行的信心和乐趣。
比如你怀疑尾桨夹有问题你就把他替换掉,我相信玩飞机的人都会有备用件的。

网友:
顶技术型文章,

网友:
帮顶,说到的很多很有用处。收藏了!

网友C:
6和7说得是同一个尾轴吗

网友D:
我在留一点我遇到的金鱼尾·回弹···有副翼·皮传450.....我陀螺仪插头给插反了······这个问题可能只是我太大意了··别人估计很难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留一点我遇到的金鱼尾·回弹···有副翼·皮传450.....我陀螺仪插头给插反了······这个问题可能 ...

哈哈  那确实噢~~!!!

网友:
第七条我遇到过,不过我没金鱼尾,但打舵总是回弹,加了垫片就好了。

网友E:
我的悬停时什么问题没有,猛加油门或切3D时,尾巴狂抽(金鱼尾)这是什么问题呀?求帮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悬停时什么问题没有,猛加油门或切3D时,尾巴狂抽(金鱼尾)这是什么问题呀?求帮助呀!!!!

你的情况我怀疑是  轴承座的轴承挂了。在高速的时候,轴承高速转动产生振动,如果我没猜错,估计你悬停的时候震动已经是上千了(就KBAR得震动数值来说)。。。。更换主轴轴承座的轴承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纯属个人观点,望参考)

网友:
这贴必须要顶,学习了

网友:
嘿嘿 别说金鱼尾了  我连那些其他的毛病都搞不定,如果光有金鱼尾,我都谢天谢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情况我怀疑是  轴承座的轴承挂了。在高速的时候,轴承高速转动产生振动,如果我没猜错,估计你悬停的 ...

好的,感谢!

网友:
造福模友好事情

网友F:
在合适的并保留裕度的设备与设置下,不给陀螺额外的干扰,不给尾传动及变距系统工况外的负担

虽然出现情况较少,有时也要注意电子设备的供电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合适的并保留裕度的设备与设置下,不给陀螺额外的干扰,不给尾传动及变距系统工况外的负担

可以说详细点么~ 我没看明白

网友:
你说的尾中联螺丝指哪个???!!!
加图就精华了!

楼主:
就是那个尾中联上的两个螺丝~

网友:
先留印,晚点在学习

网友:
医学系 医学系

网友G(2014-04-11):
2.大桨的螺距要调好,不能有双桨,双桨会导致震动,震动也会导致金鱼尾。建议大家使用电子螺距尺,方便,简单,精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要配合好,悬停油门不能太低,太低转速不够,会导致金鱼尾!(建议悬停油门在中等偏下)

应该是中等偏上吧  要么 空中没办法切3D了

网友G:
再补充一下吧  我原来调金鱼的时候  小罗跟我说 舵机臂的长度不合适 也有金鱼尾巴 , 我还听说过 就是方向不同也有可能 (意思是本来尾舵机臂在左边,换成右边然后设置反向会好)  这些我没遇到过 听魔友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大桨的螺距要调好,不能有双桨,双桨会导致震动,震动也会导致金鱼尾。建议大家使用电子螺距尺,方便 ...

我是中等偏下。空中切3d,3d开关不也是飞行模式开关么,切了之后转速会变得吧~ 没飞过3d,只玩航线 嘿嘿 这个也许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补充一下吧  我原来调金鱼的时候  小罗跟我说 舵机臂的长度不合适 也有金鱼尾巴 , 我还听说过 就是 ...

舵机侧面反装我试过,没有金鱼~ 舵机臂太长了,导致速度过快,应该是会产生金鱼尾(具体没试过,没有那么长的摇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中等偏下。空中切3d,3d开关不也是飞行模式开关么,切了之后转速会变得吧~ 没飞过3d,只玩航线 嘿嘿  ...

3D 模式 中间是0度螺距  中等偏下 切了3D是负螺距    除非水平高 瞬间把油门推起 或者飞的很高   要不 就捡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 模式 中间是0度螺距  中等偏下 切了3D是负螺距    除非水平高 瞬间把油门推起 或者飞的很高   要不 就 ...

恩~ 有道理 我这就补充修改修改

网友H(2014-05-23):
LZ用的D10控嘛?刚买的不会用 还能指导一二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用的D10控嘛?刚买的不会用 还能指导一二啊?谢谢

抱歉不能了,考研党,你懂的

网友(2014-08-19):
这才是好贴,学习了很多,顶~

网友:
总结得非常好。

网友(2014-10-14):
居然最容易出现鲸鱼尾的没说。。。电调定速感度过高也会出现金鱼尾啊。。。经典案例。老铂金定速就容易出金鱼尾。。。。

网友:
好帖,我都是直接调节锁尾感度。。

网友(2014-11-22):
好帖子啊,谢谢楼主,机机出生以来一直都有金鱼尾,也调不知道怎么调,放着也不想管了,下次找个时间一定好好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情况我怀疑是  轴承座的轴承挂了。在高速的时候,轴承高速转动产生振动,如果我没猜错,估计你悬停的 ...

学习!

网友(2015-01-04):
这么好的帖子不能让他沉啊,顶起来

网友I:
我的是打左陀有回彈,能解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打左陀有回彈,能解決嗎,

尾波箱的尾轴没有虚位的话就调陀螺仪尾旋翼博士帽里的刹车感度和一个A B啥的参数(一年没玩了忘了叫什么了)

网友J:
顶,受教了,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