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多在聊华科尔D10新出的D12S怎么样?

楼主(2014-02-10):
这个控我看比D10功能强很多。大家都不用吗?

网友:
我收了个二手的,外壳是第一版本掉漆了,不然还真的挺有档次的

楼主:
恩 我感觉12S在国产控里算不错的了。你知道这个控能否上 高频头?玩儿FPV不是需要这个吗??

网友:
收了个二手的,挺大个的

网友A:
还是D10不错,12s好多绚丽的地方是鸡肋。

网友:
路过  帮顶。。。

12s是鸡肋。

网友:
外觀不錯, 但現場看過用它飛450失控, 損失慘重~
從此打消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D10不错,12s好多绚丽的地方是鸡肋。

请问 这些 鸡肋 能具体说下吗?还有,我看说D10要买对版本要不换不成 高频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些 鸡肋 能具体说下吗?还有,我看说D10要买对版本要不换不成 高频头??

就拿屏幕来说,彩屏,触控(电阻屏,那笔点的),看着很炫,但是,才实际操作中,效果不理想,而且室外基本是看不见的,要遮光使用。面板很亮,大部分都掉漆,最后成一块一块的。以前的帖子有人说失控。总之,华而不实,价钱有点高。
想换高频头,你买“天8”就行了,质量也不错,功能齐全,高频头装上去就可以用,省事,不用拆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拿屏幕来说,彩屏,触控(电阻屏,那笔点的),看着很炫,但是,才实际操作中,效果不理想,而且室外基 ...

噢 谢谢 那 天9S2呢 能直接高频头吗?或直接上华的D10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 谢谢 那 天9S2呢 能直接高频头吗?或直接上华的D10如何?

天9s,D10都要拆控才能接,他们是内置2.4G发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s,D10都要拆控才能接,他们是内置2.4G发射模块。

那12S呢?

网友A:
不能直接接,还是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接,还是要拆

那还请问下,我想用华科尔的QX350四轴配上12S的控玩,FPV!我还需要什么?电池续航怎么解决?

网友B:
12s不错,我在用,配6通道接收机,地面1.3公里没事,功能是多,用的很少,   在庄里测试,200米距离,能穿11道墙。   在远,接收机红灯就闪了,但,舵机不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请问下,我想用华科尔的QX350四轴配上12S的控玩,FPV!我还需要什么?电池续航怎么解决?

     像QS350这种级别的飞机,配个gopro就可以了,还是可视距飞行的较多,电池原装的可以满足一般的飞行,配上大电池可以获得更长的续航,注意的是要飞得起来的。想玩FPV还是买大疆精灵,或者是自己组装一个6轴,FPV一般载机的重量比较大,设备也相对来说多,例如,图传,OSD叠加系统,摄像头,大容量动力电池,图传供电电池,云台。想飞的更远就要加433曾程,遥控上面也要改433接收,图传接收,显示器。
     楼主不要被12s的外表所迷惑,一定要慎重。FUTAB t8f ,14sg 都是很好的遥控,价钱较高,但是物有所值,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