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02-10):
俺从电信那里搞了一台示波器。。。(以前用来修大哥大BB机的。)可是不会用啊。坛里有会用这种机器的兄弟吗?。刚开始好像有一个点。我儿子不知调了什么。现在开机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关机时有一下闪光

网友:
先调整一下辉度和聚焦试试。

网友:
老式阴极射线管的啊,当年这玩意不便意啊

网友:
大学时用过,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会用

网友A:
自己找找示波器使用说明吧,网上一大堆示波器的使用方法,不同的示波器大多都大同小异,基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调节方法

网友:
其实这个不搞电子几乎用不到!

网友:
把X轴、Y轴的放大倍率放在最大,X轴的扫描时间放在最大,调节辉度和聚焦,待光斑出现后再细调。

楼主:
搞这个主要是想用来学一下修理。比如伺服驱动。编码器这些。可是有工具不会用。。还有这样的示波器现在有哪种示波器可以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这个主要是想用来学一下修理。比如伺服驱动。编码器这些。可是有工具不会用。。还有这样的示波器现在有哪 ...

数字示波器,*宝搜搜,价格一般都能接受。

网友:
示波器便宜的有专门用mp5改装好的,,耳机输出孔对应的两个声道,就是示波器的两个输入通道。。
你这个示波器,先把通道的坐标调到屏幕中间。。然后把点调到最亮。把表笔接到面板有挂钩的地方,一般有挂钩的地方会输出方波。我的是5M的输出,具体多少看面板上标注。
1,调整表笔对应的电压旋钮到最大。扫描时间最大 然后时间依次减小。
2,,,,,,,,,,,,中间值。扫描时间最大 然后时间依次减小。
3,,,,,,,,,,,,,最小。扫描时间最大 然后时间依次减小。
我的大体上就是这么用的,如果还不出来 就没招了。

网友:
玩机械的懂点电子知识绝对有必要,相辅相成。

网友:
你要拧螺丝了,才会找扳手,不会有哪个人因为有了一把扳手满世界找螺丝螺母去拧,这叫本末倒置。
“学以至用”是学习的根本,对电子有兴趣的话,先从电子学学起吧。

网友:
慢慢调整屏幕左下、左上、右上的三个灰色旋钮,把扫描线先调出来,再调汇聚。

网友:
另外注意,触发要设置在自动档上。。。
用过的机器都比这个复杂,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没我儿子淘气,我儿子现在见到我的东西,见一个抢一个,只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再抢回去

网友:
这个一言两语真说不清楚了,光亮起来也没用。。

网友:
不知楼主是哪里人,要是在我附近(江苏宜兴),你到我这里来,包教包会。

楼主:
现在佛山这里、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