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 X-6S控如何调整才能在室内飞呢?

楼主(2014-02-10):
不知道如何下手来调整,有详细方法吗?万分感谢。
FUN--SWASH.MIX-AILE 45 ,PITH -45 ,ELEV 45,这样子的调整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比我还早的新兵...目前手上有FBL100两架.都能在室内飞也是配x6s控。直接调出控里的fbl80模型参数飞啊,应该能室内飞了

网友:
减低混控值。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调的
FUN--SWASH.MIX-AILE 45 ,PITH -45 ,ELEV 45,这样子的调整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还早的新兵...目前手上有FBL100两架.都能在室内飞也是配x6s控。直接调出控里的fbl80模型参数飞啊,应该 ...

不知道怎么调整的,怎么调整出FBL80的参数?从那个选项进去选择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调整的,怎么调整出FBL80的参数?从那个选项进去选择哪个?

sys--model.set--按inc键,出现FB80--enter!

楼主:
调整好了,桨架断了一根,好像是那根螺丝断了,两头固定的,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