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和5.8G图传发射机的距离

楼主(2014-02-10):
我经常听别人说到 GPS和发射机距离不能太近 ,不然会干扰GPS, 我想知道下究竟距离多远就行呢? 我玩的是 4轴的680

网友A:
5.8不干扰gps和2.4g

网友B:
其实不会干扰,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不互相干扰。就算相同频率的也存在不同的信道。
如果真的有的存在干扰,也只能是通电产生的电磁干扰。信号是不会有干扰的防止这种干扰就是加上金属屏蔽罩
就像手机主板上面的那些